[慧荣] 慧荣RecoverTool这个小工具十分好用,不需要量产啥的。直接恢复一下就可...

楼主(2022-06-01):
之前只知道做好了U盘要用量产软件量产过后才能使用,最近用手机上的闪存芯片焊到U盘主控板上(主控是sm3257en aa)。找了好多量产工具,量产失败,网上找资料才知道,这个要换很多种不同版本的量产工具才能量产通过。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版本的工具才适合你的主控和闪存芯片。最后在无意间看到了下面的软件。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下来后打开软件点修复,U盘的灯居然闪了,感觉有戏。等进度条完成,把U盘再次插入电脑,居然认盘了,试了下读写,居然写入达到了10.8M。这可是usb2.0的,闪存是H27UBG8T2BTR,mlc颗粒。以后大家遇到慧荣的U盘可以用这个工具试一下。RecoverTool_V2.00.44_N0704

网友:
链接呢?分享一下

网友(2022-07-08):
慧荣SMI SM3254/3255/3257ENAA/ENBA/ENLT/3260/3261/3263/3267最新量产工具V2.5.3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83959

慧荣全系U盘修复工具RecoverTool V2.00.44_N0704https://www.upantool.com/hfxf/xiufu/2015/6738.html
SM3268AB/SM3268AA主控U盘量产工具V2.5.66 v3 R0629(慧荣)
https://www.upan.cc/tools/mass/SMI/9041.html

SM3257EN-MPTOOL-K0929|慧荣方案量产工具http://dl.mydigit.net/2011/11/808.html

网友A(2024-01-08):
慧荣全系U盘修复工具RecoverTool V2.00.44_N0704https://www.upantool.com/hfxf/xiufu/2015/6738.htm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偷偷问一下58xt有能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慧荣全系U盘修复工具RecoverTool V2.00.44_N0704https://www.upantool.com/hfxf/xiufu/2015/6738.htm ...

404找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