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德尔玛果汁杯电池更换问题

楼主(2022-06-01):
2年前买了一个德尔玛的果汁杯,一开始挺好用的。放了一冬天再用就充不进电,于是拆机检查电池。

电池18650  15C放电,两串带中间线的,测量电压发现其中一节已经被搞到 正负极性都颠倒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带中间线应该有平衡充电加持,为啥出现一节被搞废了的结果

是电路出故障的话,该怎么排查呢?

请各位维修达人给指点迷津~~

网友:
没有图无法猜。

网友A:
什么果汁杯的电机这么厉害能扛得住15C放电啊!

楼主:
晚上补上电路板和电机的图

不过电机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刀头不知道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果汁杯的电机这么厉害能扛得住15C放电啊!

电池上标的 15C

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我也不清楚是多少

网友B:
虚标而已,不用当真。电池18650  两串带中间线那仅仅是电池保护板的检测线,好多电动工具的电池都舍不得用带平衡充的线路板,这种简易7.2V的就更别想了

网友:
大前年我一个榨汁杯被我扔掉了,杯口那个凸起保护装置的硅胶帽破了没法密封漏液到线路板引起故障

网友:
电池保护板不带自动均衡吧。单节内阻大

网友:
串接电池使用,对电池一致性有要求。性能差的是短板,估计放置不用时,电量不足,差的那节过放了。

网友:
哎,一次性垃圾太多,可能和价格有关吧

网友:
谁说两串带中间线的就是平衡充??

某宝搜下2串保护板(不带均衡的),看看接线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标而已,不用当真。电池18650  两串带中间线那仅仅是电池保护板的检测线,好多电动工具的电池都舍不得用 ...

原来如此,那就是后来换的电芯太次

下次一起连电池买个平衡冲

网友:
电路没问题,问题出在电池的内阻匹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