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开箱拆解 小爱音箱Play增强版

楼主(2022-06-01):
5.31晚上在某东买的,6.1早上被快递电话叫醒,到手拆

包装盒正面

背面参数

拆封

通电滚动显示HELLO灯效

手机app设置好后

检测到固件更新

语音唤醒小爱,出现灯效

体验完毕,开拆

拆除脚垫,拧出螺丝

打开底盖

内部主体与外壳连接处特写

拔出主体

主板使用ipx座连接天线、四角有红外发射管,音腔顶部有均热板(之前拆的小爱Play无以上配置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A:
看天线是支持双频wifi了,我家那个天猫cc10已经是双频了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标志也更新了。xiaomi

网友:
不知音质么样。我有一个白色的,音质一般。听说最早的那个版本的音质最好。

网友:
就是个玩具 新鲜劲过了就扔一边了

网友B:
楼主速度,59抢的吧

网友:
这个有点耳聋,不知道能不能加mic

网友:
家里有个不带屏幕的

网友:
pro 更好,就是价钱大得多

网友:
为什么开机显示地狱的英文......

网友:
来了就拆啊!不给它服务的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天线是支持双频wifi了,我家那个天猫cc10已经是双频了

或许是固件没有启用5gWiFi吧,我这个同款一直都是2.4g接入。
话说这种小音箱也没必要用5g吧,2.4g的传输速率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而且5g穿墙效果不好

网友:
新的就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固件没有启用5gWiFi吧,我这个同款一直都是2.4g接入。
话说这种小音箱也没必要用5g吧,2.4g的传输 ...

看到360手机了!

网友D:
非常不错!可以远程控制红外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天线是支持双频wifi了,我家那个天猫cc10已经是双频了

app提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速度,59抢的吧

没抢到,开白条撸的实际付款68.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不错!可以远程控制红外电气。

已经用来遥控空调和落地扇了,相当方便,缺点就是我的落地扇转速上去了容易收不到红外,不敢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