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给小米米家1X电风扇加电池

楼主(2022-06-01):
拆就不拍了.网上大把,也很简单,
就是搞完顺便做了下卫生.用了2年多了.电机不知道有啥有点沙沙的声音 轴承也没有间隙 转动也灵活.....

说说下这次动手.从坏掉的扳手拆机 得到N个18650动力电池..3个三星2000MA 3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2000MA.6个弘力1200MA

X宝上有成品套件,12V UPS那种..买的是2串版的..本来要做2串3并,无奈其中1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充不进电,另外6个容量不一样,最后就做2并2串了..

买的套件 主要花费

把电池按照2串2并先接好

耐压16V的固态电容,并接在UPS的输出端

络铁大法开孔,这个开关主要是在冬天不用的时候,切断电池,免得饿死..
如果正常使用,不用断开,不然要用电池的话 必须插上激活一下

没有普通红黑的平行线,用的是汽车上0.75平方的线,够粗

底座上开个小孔.

胶枪大法,固定LED灯,这个灯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红色,满电后是绿色.

准备就绪了,剪刀大法

就是这个板子了..黑是负极,红是正,白色接串联的中间,说是监测电池电压

把底座掏空一下,正好放上板子

接上各种线,,最好是把线焊到主板上,再焊接电池,因为主板焊点小,如果先接电池.不小心会搞坏主板

一开是装好没输出,,插上电源后,有了

充电中..

跳灯  .搞完手工

网友A:
停电也能吹风了

网友B:
停电也能干一阵子?

网友C:
板子什么型号?那个店买的?多少钱

网友:
风扇加电池,改成充插两用了,未雨绸缪,就等停电了

网友:
我改的不带X的版本,
直接上9节三星18650(三并三串),
在侧面开个充电口,三串平衡充直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电也能吹风了

我们这里1年停电5个手指都数不完,这么改不是为了停电,而且可以走到哪带到那,而不用一直插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电也能干一阵子?

2档风,吹了2个多小时还在吹 没特意去试能用多久。智米那款带电池2并2串单节2600ma 好像最低档能吹20小时 ,我这个旧电池 能吹5个小时就不错了,20多块钱买个板,其他都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什么型号?那个店买的?多少钱

图片上有,仔细看就有 直接搜12v ups

网友D:
先锋s2直接就可以外接12伏锂电池。已经体验过了。何必拆开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锋s2直接就可以外接12伏锂电池。已经体验过了。何必拆开拆去

可惜我的不是这个牌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