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中道480卡座开关拆洗

楼主(2022-06-01):
这台中道480卡座的切换开关接触不良了,喷过药水也不好,只能拆开

楼主:
这个是录放开工,脚太多,吸锡器用过之后还得用细铜丝再来一遍才能拿下来

网友A:
装上出声了吗

网友:
这可是个精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出声了吗

仔细安装就没问题的!装机前再拿万用电表复查一下就更放心啦

网友B:
安装时要加点润滑脂,不然很快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时要加点润滑脂,不然很快就又不行了。

是的,我抹了一点凡士林

网友C:
我清理此类开关喜欢用洗衣液加超声波清洗器,也可以用电动牙刷,清洗烘干后抹上一些凡士林装回,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清理此类开关喜欢用洗衣液加超声波清洗器,也可以用电动牙刷,清洗烘干后抹上一些凡士林装回,效果不错 ...

有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以前的卡带机,很多的杂音毛病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蜈蚣脚最费事

网友:
这种开关脚太多了要有点耐心清洗尤其动触点是关键,挺费事恐用不了太久吧

网友D:
WD40一喷解忧愁,至于这么劳师动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40一喷解忧愁,至于这么劳师动众吗

试过,没用的

网友(2022-12-21):
这可是个精细活,要有耐心,光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
建议淘宝买点材料回来镀金;至少也得镀银。

网友:
拆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砂纸一打基本就废了

网友:
这是个细致活,需要有耐心。

网友:
用神油应该就不用拆开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