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恶心级维修

楼主(2022-06-01):
『X折腾』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恶心级维修
淘宝买的充电器,居然是梅花口的。恶心至极。

板子看上去是维修过的

额。。真的惨不忍睹

动的地方复原也好

真的是

经检测,输入线断路,插头处断线

刮骨接线

充电器亮灯了

装回

插头处上胶

已正常使用。

交还同事。

网友:
插头应该换一个

网友:
不如换一条插头线?

网友:
插头处上胶?还有这种操作
为了安全,还是换一个插头了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X宝上2脚插头来一个吧!

网友:
插220V的插头这么干觉得不太安全,最好是换一条输入线

网友A:
这可是西普尔的板子,不过插头处的胶真是恶心至极。。。

楼主:
综上所述,不如换个充电器吧~~

网友:
我也认为真是恶心,不如换个插头,哪怕截个其它带插头的线的接上也行

网友:
直接换线吧,随便找个坏电器就有了,不行找破烂王,拿根线一般不要钱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掏出薅羊毛屯的插头。。。

网友:
同事一定不是MM,你就不担心插头漏电啊!

网友:
看到恶心二字,首先想到的是小强

网友:
楼主真是狠人,连这个病插头也不放过。。。

网友:
x医生插头上胶很有创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西普尔的板子,不过插头处的胶真是恶心至极。。。

同感

网友:
AB胶做插头是老师傅的手艺了,赞但是不推荐,换个插头哪怕是螺柱接线的也可以。

网友:
换线或换插头都行,高压部分还是不要用胶弄了,不安全

网友:
还是换个插头或者换一根好的线吧这样修自己能将就用用时间久了会掉的也不安全

网友:
巴铁维修法,能修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