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TF卡组RAID0的硬盘??从特殊渠道搞到的主控板

楼主(2022-06-01):
最近网上的TF卡硬盘很火,所以我从特殊渠道搞到了个TF卡组RAID0的主控板

首先,上照片

使用的主控是华澜微电子(SAGE)的S681主控,此主控是S68x系列中的低端型号,支持10通道eMMC/MicroSD(TF),但仅支持SATA2 3Gbps协议.官网标称最高速度260 225同时向下兼容SATA1,但支持普通NAND Flash。

家里正好有2张128GB的TF卡,所以直接上板

此处注意一点,上主控板之前一定要先把TF卡格式化一遍,有数据的TF卡是读不出来的

diskgenius新建分区并格式化

已经有了

下面,测个速(使用ASM1152E桥接,连接USB3.2gen1接口)

HD-Tune,数据量1GB,结果吗,,,被3281按在地上摩擦
单张sd卡的速度才18,我上了2张卡才勉强到60(其实把10个卡槽位插满后性能还是挺猛的,跑满SATA2)

4K性能也取决于有多少张卡(假设1张卡1.5MB,那10张卡的4K就有15+,但如果插上4k有5MB的卡,那10张卡的速度就有60MB+)

总结:要看卡的质量,如果用闪迪或金士顿最高端的卡插满卡槽,那就是神车了(闪迪1TB的卡插满就是,,,10TB?!!!)。如果插网上那些lj卡,就是灵车(其实就一SATA接口读卡器,卡不好连U盘都比不过)

网友A:
这个用来加密不错,10个人,每个人拿一张,必须要10个人到齐才能解锁。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插10个128的也没有多少错,速度还快。

网友B:
有一堆2g sd卡的人弱弱地问,可以搞吗

网友:
拿来玩玩还可以,比较鸡肋

网友C:
坏一个卡,数据全没,风险太大了

网友:
当年某64G的TF卡才10多元一张,搞个10张,估计也能跑满SATA2口。

网友D:
特殊渠道不就是某宝吗?你当各位不知道吗?,这玩意竟然还很火?,前几年一堆人试过了,速度又卡又慢

网友:
用这玩意装小姐姐,小姐姐都嫌漏风

网友:
这种太不可靠了,一张废了啥都恢复不了,要做成raid1或者raid5还有点用

网友E:
速度怎么算的?

网友F:
这玩意上EMMC能到啥速度

网友:
哪火?火在哪?好多年前就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上EMMC能到啥速度

应该也就这速度,我这TF卡上3.0读卡器能跑到50+,上这个主控板只有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加密不错,10个人,每个人拿一张,必须要10个人到齐才能解锁。 ...

好主意

紫薯布丁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一个卡,数据全没,风险太大了

RAID0一时爽,坏了数据火葬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堆2g sd卡的人弱弱地问,可以搞吗

理论上可以,插满就20GB的容量是不是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怎么算的?

相加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殊渠道不就是某宝吗?你当各位不知道吗?,这玩意竟然还很火?,前几年一堆人试过了,速度又卡又慢 ...

某宝可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可买不到

我不但买到了,而且是神仙SATA3版本的。。。。不过最大速度350,读写都是350,从头到尾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