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0G AC报TrainADJ fail错误

楼主(2022-06-01):
威刚的M2条子,3贴NW837 L06B开B0K和58XT一个套路
直接auto出来的不管设定多大容量,都开不了,报ADJ fail设定里也没有adj bypass。
改过ddr频率,设定DDR位宽,均不行。
用intel的L06B-B0K改id跑也不行。
好像市面上也没有流出更多版本的量产软件了。

网友A:
是威刚三贴Intel白片的sx7000吗?这货我真开过,你把坏块不保持,不参考试试,如果还是adj估计片子或者板子电气性能不咋地了,我才开过sx7000,确定流出的工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威刚三贴Intel白片的sx7000吗?这货我真开过,你把坏块不保持,不参考试试,如果还是adj估计片子或者板子 ...

NW837
镁光颗粒 配置里有intel的3颗开128的 没有镁光的配置,用改id方式套用intel的配置也不行。。
回头试试拆掉一颗开64.。

网友:
引用 楼主:
NW837
镁光颗粒 配置里有intel的3颗开128的 没有镁光的配置,用改id方式套用intel的配置也不行。。
回头 ...

837放弃吧,同款我开no Infor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