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修车找到隐藏的跟踪器

楼主(2022-06-01):
修车找到跟踪器,里面还有个光敏电阻?

楼主:
不好意思,顺序混乱,内有张联通流量卡,内置电池已经没电了。

网友A:
还有光感?无光的时候不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光感?无光的时候不跟踪?

是呀,感光器件在这里的作用?

网友:
那张sim卡能否装在手机上开热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感光器件在这里的作用?

光感的作用就是当你把它取出来,后台就知道这个定位器被发现了

网友:
外壳上没洞?光感防拆?电动车上的?

网友:
以前是神秘的高科技,现在很常见,经常捡到

网友:
光敏电阻用来作什么

网友:
联通卡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感的作用就是当你把它取出来,后台就知道这个定位器被发现了

原来如此,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感的作用就是当你把它取出来,后台就知道这个定位器被发现了

老司机

网友:
你是不是破坏别人小俩口感情稳定了?

楼主:
壳上有个洞。和手机镜头孔差不多,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光感是 防拆的。假如   正常情况下可能是被动上传位置。当光感触发后就是实时主动上传位置

网友:
是电动车用还是汽车用

网友:
电池能充电不?

网友:
第一次看拆这东西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真棒真优秀~~~~~

网友:
貌似这个还是挺高端的。是松下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