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色手电精灵更换玻璃(不锈钢版)

楼主(2022-06-01):
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下,手电玻璃就摔缺损了一大块,今天翻出备用的玻璃片给它换上去。这玩意不好拧开,得用两把大钳子夹着拧,还要垫上东西,不然夹伤是免不了的,但是~~~还是夹伤了

垫了东西拧还是夹伤了

摔缺损了的玻璃

换好后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我的是收藏品。

网友:
我的已经泡过水了,然后里面起雾

网友:
垫胶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因为散热问题,我兑换回来就收藏了!

网友:
早期的媚色,已经没有了

网友:
我都掉两把了 一把掉坑里 一把用来拽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散热问题,我兑换回来就收藏了!

高分子腻子塞满 所有手电筒都得这么弄

网友C: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无损拆解么?

网友:
没抢到这个版本,换成亚力克得就不怕摔了

网友:
用什么工具割的这小圆玻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无损拆解么?

加热一下螺纹处,再用用酒精擦一下表面,然后缝隙两侧分别贴一圈双面胶(那种透明的,很软很粘的双面胶)然后施展你的手劲吧,假如力矩还是不够,那就在此基础上用木板做一个工具一块木板中间挖一个和桶身直径一样的圆洞,然后从圆洞中间锯开,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简易的夹具,然后两头用螺丝紧固,这样就能加大力矩,拧的轻松一些,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不清楚的话我就画个草图

网友:
手机亮度怎么样?

网友:
又是一款绝版货,以后数码之家出的东西会不会都成绝版。

网友:
我肯定用透明塑料了,好加工。

网友:
可惜绝版了  现在也没有手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一下螺纹处,再用用酒精擦一下表面,然后缝隙两侧分别贴一圈双面胶(那种透明的,很软很粘的双面胶) ...

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散热问题,我兑换回来就收藏了!

散热不行?我新版的最亮档热量传得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分子腻子塞满 所有手电筒都得这么弄

什么意思,劳烦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