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博世代工/爱玛60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6-01):
博士给爱玛代工的电动车充电器,防拆螺丝。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螺丝。做工不缩水,智能防反接,带可控硅。可惜是60伏,我48伏车用不上

网友:
  刚在黄鱼挂一个  这货有个设计缺陷  主电容散热不行 我几个都是在后面开孔  ……

网友:
单向螺丝,比较少见,中间锯一刀,做个一字玩玩。

网友A:
连博世也内卷到给电动车代工充电器了吗?

网友B:
这种螺丝你是怎么拧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螺丝你是怎么拧下来的?

用手拧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拧下来的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螺丝你是怎么拧下来的?

开口螺丝刀 斜着錾  ……

网友:
真有才,太佩服你的幽默了

网友:
看来装的不紧,2手车过户时,拿角磨一蹭,1字就可以旋下来。

网友:
博世也搞这个了?

网友:
没有灌环氧树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博世也内卷到给电动车代工充电器了吗?

博世找个厂代工,你看这个做工也是满满的国产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世找个厂代工,你看这个做工也是满满的国产风格!

本来就是国产贴牌

网友:
感觉是个贴牌货

网友:
用料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同样的充电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3252&page=1

网友:
厉害!
我们竟然已在不知不觉间让世界知名品牌代工充电器了
目测充电器用料和做工到位,还真有世界品牌代工范。

网友:
只是加了emi,不见得比国产先进,电容质量或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