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NAS MAGE20 开箱使用体验

楼主(2022-06-01):
本人此前一直在使用群晖入门级DS120j
奈何配置太低不支持实时转码,在外网看电源卡如狗,然后群晖的软件实在用不惯,手机软件像半成品一样,理想的app应该是像百度云这种,一个APP完事

楼主:
包装是不能体面的拆开的 ,,     ,,,估计可以劝退不少人去退货。。。。。

楼主:
开箱,机器外观还是不错的,要是体积再小点就好了

楼主:
似乎没有考虑有人用固态硬盘。。。。。

楼主:
大概用了一下,没有我想要的FTP,webdav这些功能

楼主:
本来以为有web访问,但是我无法保存,用ip和域名都不行,web访问感觉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有公网IP话,在外面其他电脑上时可以不用去下客户端

楼主:
百度云登录有一定bug,登录上去,在VIP,电信300m,已确定网线这些都没有问题情况下,速度9MB/s左右,其中设备重启这些需要重新登录百度云

楼主:
bug2 ,出现了明明硬盘存了文件,资料 ,手机APP突然显示空空如也提示,啥资料都不见了,要不是显示已用空间39GB,我还以为文件删除了

楼主:
重启设备恢复(重启设备时,app会一直显示设备正在重启,结束APP运行重新打开还是一样,强制不能其他操作)   注:收到货后已把设备和APP版本更新到最新版 !

楼主:
可以添加摄像头,但是录完的文件不能在APP上打开。。。。。。。这果然还是海康一贯的作风,不能人性化(用过萤石云app,在APP上看回放不能加速,要连局域网搜索设备输入摄像头账号密码。。。。。,然后app上保存录像 ,录像机保存录像等操作也是一言难尽)

楼主:
可以解压文件,但是似乎不支持tar,然后报错,然后又触发  让你见不到你的文件文件的bug

楼主:
emmm,不太适合我,已挂闲鱼出,准备继续上群晖车,再说一次,是那个包装劝退了我退货

楼主:
群晖自己家虽然我用不惯,但是对第三方工具支持还是很不错的,比如 es文件浏览器,也可以安装大量第三方插件,其中支持外网浏览器访问,下载 ,上传是我最满意的

楼主:
个人总结,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功能也不错,就是bug和一些非人性化操作让人窒息,可能不适合用过群晖的

网友:
看上去不太稳定和易用

网友A:
不知道和威联通比咋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威联通比咋样呢?

没用过威联通,但是看网上品论,威联通的app更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威联通,但是看网上品论,威联通的app更差

威联通nas还是挺专业的,做了这么多年nas,闭眼也比海康这种贴牌货好

网友:
七天无理由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举报他,不能惯着,产品垃圾还强买强卖了

网友:
这个东西也是注册后就不能解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