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联想M73小主机开关线定义

楼主(2022-06-01):
手贱,128买了块联想IS8XT主板
就是M73小主机的主板
H81系列的
供电垃圾,缺少Msata相关零件
没有硬盘线
没有开机线!
求论坛大佬给个开关线定义,能把机器开机才好!
谢谢!

网友:
f-panel 看到了 , 二楼老道了

网友:
先通电,用小起子扫F_panel端子排,那二个点开机就可以了。乘下的就是万用表查pow_led, HDD_led ,rest端子了。

网友:
没个完整的正面照,很难猜。

网友:
合格的2L

楼主:
最后两个针脚,就是开机针脚~

网友:
接上电源  , 然后 万用表调到 电流档,一个表笔接在负极上(螺丝,孔边缘,接口外露的金属片上都行)

然后用另一个表笔在F_PANEL上一个个试,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