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德力西18W吸顶灯板

楼主(2022-06-01):
下班回来发现吸顶灯坏了,第一次拆这个牌子的灯板,目前的故障是灯板不亮,驱动板上有一颗led灯珠会有节奏的闪烁,就第一次遇到这么设计的驱动板,然后想和大佬们讨教下,这个驱动电路上单独一颗led灯珠设计是干嘛用的呀?

网友A:
灯珠的图上传看看

网友B:
电路板上那个位置原来应该是一个二极管,尖峰吸收的,然后奇葩的工程师连这一点点能量都不想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那个位置原来应该是一个二极管,尖峰吸收的,然后奇葩的工程师连这一点点能量都不想浪费 ...

吸收憋出内伤,不如照亮你

网友C:
测试下功率足够不

网友:
德力西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驱动工作指示灯

网友:
对这品牌不怎么有好感

网友D:
精减到了极致!

网友E:
用料居然不错,能不能畅销就看价格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居然不错,能不能畅销就看价格如何了

三年前买的,整个吸顶灯价格60+的样子,目前售价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减到了极致!

一会拆个雷士的

网友:
四年前,家里建房装修都用这个品牌。电线,空开,开关,四年了还不错。关键是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功率足够不

都已经坏掉了还怎么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的图上传看看

灯板是热熔固定的,细节做的挺好,家里没有合适的工具撬,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60多有点贵啊

网友:
60多这个价格好贵呀

网友:
可以了,有恒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