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n八角闪存应该用什么下载器

楼主(2022-06-01):
手上这个行不,求个教程

网友:
xtw100或者ch431字数字数

网友:
CH341A,你图片上那个0改1即可,十几元。

网友:
SPI nor flash 编程器

网友:
应该可以的,就是不好调试

网友:
我用的XTW2,还不错,比那个CH431快很多

网友:
原来842N是路由型号呀,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闪存的型号,咋想咱不对。
听楼上的,去买个CH341的土豪金吧,这340的TTL能不能,主要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机器的ROOT权限,能的话TTL刷固件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型号能不能下载

网友:
买CH341 吧。有免费的烧录软件,还有老外仍在维护的工具。

XTW100 有人说好,我用过只能说一言难尽。
烧录速度慢就慢点呗,不差这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