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换下来的led灯板

楼主(2022-06-01):
之前发帖问换led灯板,后来找的论坛里的一个卖家卖的led灯板改装,确实亮了,四条流明纳斯的灯板说是有50w,现在有点儿太亮了,一开灯像小太阳。

下面是换下来的原来的灯板,不知道这四条能有多少瓦,各位看看质量怎样。

网友A:
亮度高,撒热不好的话(设计厂家基本上不考虑寿命和光衰),用不了多久就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高,撒热不好的话(设计厂家基本上不考虑寿命和光衰),用不了多久就很暗 ...

没贴新买的,怕被说广告,一条10个led,板子长一点儿,能有两个宽,看着还行,看描述参数也挺好,不知道能用住不,就是现在不到18平,说是50w,真亮

网友:
看着质量很一般

网友B:
单条板子标识2B6CX2L,2并6串2线,6W白+6W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条板子标识2B6CX2L,2并6串2线,6W白+6W暖。

全亮就是单条12w,总共12*4的话,48w,不知道适配的电源能带到多少瓦,不过新买的50w这个的,真是太亮了,比这个亮太多了,不是2w的差别。

网友:
这种好像拼多多9元包邮的感觉。

网友:
好多灯珠都有点发黑好像有快挂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亮就是单条12w,总共12*4的话,48w,不知道适配的电源能带到多少瓦,不过新买的50w这个的,真是太亮了 ...

全亮就是单条12w,总共12*4的话,48w是理论上的功率,这种双色灯板实际功率还由驱动决定。
你原来使用的双色驱动,貌似是双色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可以测一下空载电压,高压驱动一般超过200V),3个芯片看不清型号,具体不好判断。一般这种双色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可由电感数决定逻辑状态,一般这种单电感的逻辑状态:A->B->(A+B)/2,最大点亮功率24W。

网友:
看着一般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亮就是单条12w,总共12*4的话,48w是理论上的功率,这种双色灯板实际功率还由驱动决定。
你原来使用的 ...

看来原来这套只能留着备用,替换点个亮

网友:
电源不错,还有保险管。

网友:
感觉一般,像山寨的

网友:
降功率运行增加LED寿命

网友:
也就是点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