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供电局零线断烧!电磁炉芯片vcc直达地

楼主(2022-06-01):
供电局零线断烧!电磁炉芯片vcc直达地

网友A:
你是大佛这的吗,昨天万达那边一条线变压器全炸,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上午还有人说家里装过压保护没用呢,雷打不到,应该把它@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午还有人说家里装过压保护没用呢,雷打不到,应该把它@出来看看

现在除了单独一个院落那种 确实雷打不到  但是可能断零导致 另外一相的火线通过人家的大功率负载过来烧小功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佛这的吗,昨天万达那边一条线变压器全炸,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贵阳勒!龙宫

网友:
我加装了智能保护器,过压、欠压保护,来电延时接通,避免送电时候反复跳闸,看来非常有必要

网友:
都烧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除了单独一个院落那种 确实雷打不到  但是可能断零导致 另外一相的火线通过人家的大功率负载过来烧小 ...

学习了,确实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
这地线出问题可是要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佛这的吗,昨天万达那边一条线变压器全炸,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被雷直击了吧,这个现在没啥好的办法。不过直击的概率低。

网友:
一个大大的闪电,家里都上不了网络。

网友:
这么惨烈啊

网友:
雷电引起的?

网友:
装过欠压保护器,高于265伏就会断电。

网友:
380v直接加到电磁炉上了,能不烧吗

网友:
380V能烧一大片电器了。

网友:
这个可以让供电局赔的

网友:
不知道供电局会赔偿不

网友:
这种情况电老虎要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