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LM2596S可调降压模块改为可调恒流模块?

楼主(2022-06-02):
手头有多个LM2596S可调降压模块,现需要恒流模块,如何将其改为可调恒流模块?或者改为可调恒压、恒流模块?

哪个网友能够提供些资料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
那得大改动啊。

至少得加个电流取样,反馈电路。

其实淘宝有成品板的。

网友:
要动大手术,折腾可以,实用就不值得了

网友:
参照这个电路试一下吧!

楼主:
也许我考虑简单了,LM317恒压改为恒流时感觉很简单,以为LM2596S也是呢。

我去淘宝看了一下,很少有恒流源模块,即使有也很贵。以前是用LM317做恒流源电路的,但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太复杂了,确实不值得折腾。我研究一下4楼的电路看看

网友:
加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到输出负极,然后电阻输出端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返回给FB脚就可以了,但是输出不能短路,输出电压也不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