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一台VORON2.4,3D打印机的制作,现在DIY不怕没外壳了

楼主(2022-06-02):
VORON 3D打印机在网上火热,各路大神都在diy,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国内的技术交流群非常给力。所以,决定自己动手装一台。从准备材料到制作完成,历时23天,遇到各种问题,然后技术群的大佬们,都帮忙解决了。以后DIY 东西,就不怕没有外壳了。
顺便求大佬们能不能帮忙把我的M币清零!!!!

耗材加电气件

物品清单

开始搭建咯

框架完成

电气结构件

龙门架

有点样子了吧

树莓派+电气板调试

布线基本完成

高度调试,准备试机

突然警报,让我措手不及,
调试用了足足2周时间。。。。。。。

终于,一个完美的方块打印完成~!!!!!

网友A:
恭喜,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先这样,然后那样,机子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成本大概多少。

看用什么材料,选材一般的可以控制在3500-4000左右。如果选材要求高的,1W 出头吧。其实3500-4000的和1W的打印效果差不了多少,关键看怎么调机。

网友:
很好,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楼主给推荐几个国内的技术交流群吧,谢谢

网友B:
做的不错,成本超出我以为的了,楼主觉得性能配得上价格吗?

网友C:
跟国产成品机 1.5-2K 比优势多大

网友:
国产的有几百元的成品

网友:
线轨精度速度都不错,这个打印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厉害了,折腾过程最快乐啊

网友:
3D打印结构件是第三方代打么?质感很好
易生ABS?

网友D:
你的方块在90度拐弯的地方有没有凸起一点点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块在90度拐弯的地方有没有凸起一点点的感觉?

以前有震动纹,现在装了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有效防止了震动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国产成品机 1.5-2K 比优势多大

我之前入手了I3 ,用了不到2周,直接弃坑,转做VORON,打印差距非常大的这种。 但是性价比上,和几百块的不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成本超出我以为的了,楼主觉得性能配得上价格吗?

我DIY 这台之前 2周就diy了一台I3 ,500左右,打印质量差点,但是打印件都可以用。
这台成本高了,打印质量是好了很多,改善最多的是外观,尺寸精度差不多。性价比上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震动纹,现在装了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有效防止了震动纹

就像下图的九十度拐角的地方,全部都是均匀地突出来一点点,用的是PETG材料,240度,速度不是很快,刚开始玩3D打印,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看到了树莓派,我问到了豪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