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须万用表的光耦传输比率检测小插件

楼主(2022-06-02):
因为有一些光耦要检测电流传输比率的一致性,
搭电路用万用表检测前面已经发帖过了,但是场面比较凌乱,而且是临时性的,下次用还得重来
于是开发了这个玩意,可以不用万用表,测试相对简便,精度尚可,
哈哈,估计是首创,如欲仿制必须征得朕的同意才行

电路很简单

测试时需要U表

先测试这个锋锐牌的光耦,sharp嘛

将插件插入U表

显示34ma,因为初级电流是10ma,次级电流就是24ma,传输比是2.4,即240%

翘起次级,只看初级电流,的确10ma

换一个光耦,就是上次我大批买的那种
这个传输比是1,即100%,和上次万用表测试结果有些差异,上次是大致范围80-90%
可能是测试电流与电压不一样的结果

拿去光耦,没有电流

用导线短接初级,电流也是10ma,这是为什么呢?哈哈

大致就是这么个玩意,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网友A:
可否请吾皇赐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请吾皇赐电路图?

哈哈,准请,免礼平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请吾皇赐电路图?

网友:
横流驱动 不错

网友B:
是在发射极和集电极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测量吧,串个150的电阻会造成晶体管工作电压的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发射极和集电极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测量吧,串个150的电阻会造成晶体管工作电压的变动。 ...

哈哈,我怕烧了次级,你说的只能用很低电压吧,这个我也考虑过了,但是还是选择这样,毕竟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请吾皇赐电路图?

初级一恒流源,次级一电阻限流。

网友C:
最近拆拆老哥是妙招连连啊~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拆拆老哥是妙招连连啊~妙啊

哈哈,闲的啊

网友:
这草图要拖出去砍了

网友:
楼主是越玩越高级了,恒流源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