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为啥这块Au6998N板子双贴只能开一半容量:不支持双通道

楼主(2022-06-02):
手上有两块U盘,闪存颗粒型号一样所以想着把两个并成一个用,主控是Au6998N,闪存是SDTNPNAHEM-004G

芯片精灵正确显示8G容量

量产工具只能认到4G

设置里面也正确

点开始就出现这个

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的量产工具版本不对吗?我不是从新做的,这个U盘原先只有一个芯片我友加了一片,单贴没问题。

网友A:
第二片没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片没焊好吧?

重新焊过,还是一样,芯片都是好的,原来两个盘都能用。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了。

网友:
半容容量检测

网友:
半容量检测改为正常检测,ECC调高些。

网友:
是不是闲鱼卖的那种双贴板?我也买了好多,都是不能双贴,可能是跳线的问题,但是商家也没有跳线图,我也很头疼,当初也打算买回来双贴的

网友B:
另外,安国的双帖板,如果非要手动选,应该选单通道,单颗粒,然后换算一下双贴后是几ce,对应这样的ce的单片是哪一个型号的,选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安国的双帖板,如果非要手动选,应该选单通道,单颗粒,然后换算一下双贴后是几ce,对应这样的ce的单 ...

谢谢提醒,因为这颗闪存是1ce的,

网友C:
整个没贴flash 的pcb  双面出来看看,这样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没贴flash 的pcb  双面出来看看,这样才好判断~

板子的正面

反面

下面两张是量产工具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安国的双帖板,如果非要手动选,应该选单通道,单颗粒,然后换算一下双贴后是几ce,对应这样的ce的单 ...

试了,好像没效果,检测的时候显示是8G,但是开卡完了只有4G还有一半是坏块,可能第二片要跳线才能读取吧,可以肯定是的两片闪存都是好的,两个U盘都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像没效果,检测的时候显示是8G,但是开卡完了只有4G还有一半是坏块,可能第二片要跳线才能读取吧 ...

ECC从1改成10就不会那么小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C从1改成10就不会那么小容量了

应该不是芯片寿命的问题,因为这两片闪存都是正常使用的u盘拆的,本来是单贴4G只是想双贴成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