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单位微机室hp电脑配的有线鼠标,有点感慨

楼主(2022-06-02):
单位微机室hp电脑配的鼠标有几个鼠标左键失效,取回拆解查看原因。

超小苗条型的按键。左右键和中间键类型也不一样,可能耐用性上有差别,算计到了细节!

问题找到了,是这个塑料支柱居然是中空的,用的时间久了,或力气太大,就是压扁或脱落,导致报废。一只鼠标就费于一点小塑料的缺失。
感慨:价格战下毫无底线。不管什么品牌,只要本地化后,就那么回事了。古人云“生于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网友:
这个鼠标用料也太简陋了一般单位用的商用机型配的鼠标应该不会太差的。

网友:
赞同,环境是第一因素

网友:
商用机用料是最俭省最差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在国内特别制造的,偷工减料的

网友:
哎…………………………一声长叹

网友A:
都是招标的好处啊,还能怎么说,不低价不中标,适应中国市场

网友B:
跟本地化有关系吗,你拆个原装的看看是不是中空的。

网友:
看来不能迷信国外一些品牌,他们赚钱窍门更多。

网友:
现在还有微机室,学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本地化有关系吗,你拆个原装的看看是不是中空的。

配套的鼠标,不是从市场上买的

网友C:
掉的那边削个小塑料块补上就行了,没掉的也把中间空的地方补满,再战10年。

网友:
不早点坏了,怎么买新的
厂家也要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的那边削个小塑料块补上就行了,没掉的也把中间空的地方补满,再战10年。 ...

有的掉了,再说对应的空太小不好操作,关键一点,咱的这种操作LD认可吗?
有时候想想,自己搞个小维修啥的就是图个乐子,
但要有底线:不能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LD添乱,否则后果难当。

网友:
这个鼠标后边的UL号查询下,E145614,建兴代工

网友:
关键部位的想当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招标的好处啊,还能怎么说,不低价不中标,适应中国市场

国内招标,低价不会中标,,低了,你让领导吃屎啊。。。要高价,才会中标。。。。。。

网友:
不过,不喜欢这种微动,,家里这种静音微动只有一款,也只用了1天,就放在柜里吃灰,全是标准微动,有清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