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一下自动量程万用表电流挡内阻在不同量程下是多大

楼主(2022-06-02):
自动挡的话会随着量程自动切换改变内阻吗?(除了10A/20A的量程)

网友A:
绝大多数不会变,除非有继电器等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不会变,除非有继电器等切换电路

万用表自动挡的mA挡uA挡内阻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自动挡的mA挡uA挡内阻一般是多少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用YR1035+这个内阻测试仪去测万用表的内阻的 我的表测出来是十几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用YR1035+这个内阻测试仪去测万用表的内阻的 我的表测出来是十几欧 ...

你测的是mA挡还是uA挡,我测过很多手动挡的,一般电流档都是1,10,100,1000欧这样排列的,  mA挡保险丝内阻大约0.2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自动挡的mA挡uA挡内阻一般是多少啊

没有绝对的,每个表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绝对的,每个表都不一样的

你测过的200元以内的自动挡电流挡内阻能说一下吗

网友:
除了10A(20A)档,其它档位的内阻是不同的,量程越小,内阻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测过的200元以内的自动挡电流挡内阻能说一下吗

大多数的表是这样的mA档  1欧姆或者几欧姆,uA档  100欧姆
也有个别表设计垃圾,内阻大十倍,比如优利德UT6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的表是这样的mA档  1欧姆或者几欧姆,uA档  100欧姆
也有个别表设计垃圾,内阻大十倍,比如优利 ...

内阻太大了串联进去特别影响电路工作,甚至有些情况下串进去电器就不工作了,不串就正常。比如1.2v的电池供电电路,我手里有个ut890d 600mA挡不含保险丝内阻1欧,如果1.2v 原电路电流为1.2A的话,串联600mA挡电流表进去 正好是600mA了差了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太大了串联进去特别影响电路工作,甚至有些情况下串进去电器就不工作了,不串就正常。比如1.3v的电池 ...

我喜欢用精度好的表的大电流档去测量电流。精度一般也能男足需要。

网友C:
老式胜利VC97型3-4/4位自动量程万用表说明书见下图:
400uA/4mA/40mA/400mA档满量程最大电压降1.2V,
反算内阻为3000欧/300欧/30欧/3欧。
10A档满量程最大电压降100mV,反算内阻为0.01欧。

mA档电压降太大,简直就是没法用,
测Ni-Cd电池充电电流,一测就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胜利VC97型3-4/4位自动量程万用表说明书见下图:
400uA/4mA/40mA/400mA档满量程最大电压降1.2V,
...

说明书里只是写了mA挡最大压降1.2v 并没有说明切换到不同档位满量程都是1.2v啊,如果每个档位都是1.2v压降,测量低压电路下确实没法用了,高压电路还行

网友:
如果是7106或7129这类手动的,检流电阻就是0.2v/量程,再加线路电阻和保险电阻。
自动量程万用表10-4A档是0.01,400-40ma是1,4000-400ua是100,一个电阻对应两个量程+线路和保险。
也有不一样的,但比较少,比如0.5那种

网友:
通常自动挡表只要转盘停在那个档位上后,阻值就不会表了,RANGE变得只是软件档位,机械硬件上没有变化。如此方便的设计,实际上现在很多手动挡万用表,像电压档里除了mv外,v电压档的阻值都一样,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