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开卡04T

楼主(2022-06-02):
1. 看到群里的老哥发了相关的教程,闲着自己也搞了一个玩玩,板子小黄鱼收的,15+6的运费,加热台拆的,有位移和掉件,不过这价格,很划算的,
    先买了1颗 29F04T2AOCTH1的intel b17制程的全新颗粒。

2. 原厂的高温锡,感觉自己把握不住,重新搞了中温的。

3. 还买了群友推荐的 阿尔法焊油,干上!!

4. 然后就是开卡,先看一下ce分布,确认无误。

5. 开卡和开卡的一些设置

6. 然后就是日常测试和跑圈啦(单颗粒)

然后就是一些注意事项:
1. 这板子是同时支持D3和D4的,见上面的说明图,但是电阻的阻值不知道。
2. 开卡完成后,跑分读写只有60m,这种情况需要卸载开卡驱动,然后重启电脑就行,
3. EasyTools_2262EN.exe能识别ce,但是开卡工具不识别,安装SMI的驱动,在固件包里。

最后
求M币打赏啊 啊 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A:
非常牛啊,我也想弄个,可惜不会

网友B:
板子收的真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收的真便宜啊!

好像是闲鱼上当作主控买的。板子当送,只说良品率高。我也入手了
似乎还有很多同一批的

网友:
很仔细,功课做得到位

网友:
用什么缓存的?我南亚D3L搞了一段时间都开不过,卡25%
更新:开过了。缓存容量填每片的容量,就算是DDR3L也照样选DDR3,缓存两贴的 BUS 16bit Dual Ram 32bit

网友C:
好像是大批拆金胜维的
手上暂时成功开出了一片,良率应该不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大批拆金胜维的
手上暂时成功开出了一片,良率应该不太差

小电容,电阻掉了不少,接口处那部分,还有尾巴上,你一个没法对比,看不出掉了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电容,电阻掉了不少,接口处那部分,还有尾巴上,你一个没法对比,看不出掉了哪些 ...

总共买了十片,对比了找了最完整的一片来测试
15送底板的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E:
04t颗粒上要跳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牛啊,我也想弄个,可惜不会

现场教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04t颗粒上要跳线不?

这个板子,免跳线的。

网友:
学习了,赞一下,也去臭鱼买几片试试

网友(2022-08-28):
刚做了一个2T

楼主:
我最后也搞成了2T,4颗 04t

网友F:
我也做个一个1T的,资料没找到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个一个1T的,资料没找到那么多

用jms583  开。

网友G(2023-05-02):
这个必须要用用jms583 开吗?我用的9210B不识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必须要用用jms583 开吗?我用的9210B不识别啊

的确要用jms583 开,螃蟹的支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