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电动单车仪表

楼主(2022-06-02):
『X折腾』拆修电动车仪表
领导车子借给他亲戚了,说借我车子骑几天(傍晚5点至8点左右)。。原来跟之前修的那个仪表是一个类型的,之前是没有看到那个可调电位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417-1-1.html
然后在他手上车子的仪表内容就不显示了。。

最近忙,快半个月了静下心来折腾一下

看着表头,貌似跟之前折腾过的那块表问题疑似

先测测二极管,居然短路??那看来一通电其实就在耗电了?!

拆了直接换一个二极管

通电仪表显示了

两块芯片之间有一个可调电位器,居然是调节霍尔速度的

旋转电位器将霍尔速度调到差不多的速度,欢乐表卒。。再也看不到80+的速度了。。

挂的二极管。。

如题,黑了领导一顿饭。。貌似最近都是我在请她吃?

网友A:
这么保证显示速度与真实速度一样?

网友:
严重超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保证显示速度与真实速度一样?

霍尔速度的好处,就是可以空转有速度。然后平时手机导航大概看下车速,最后调节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是小电器的维修能手,我已看了你的好多帖子了,涨知识。

网友C:
现在大多电动车看表盘车速飞快,骑在上面却是慢慢悠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小电器的维修能手,我已看了你的好多帖子了,涨知识。

有时间就折腾下,碰碰运气,修好就修,修不好就拉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速度的好处,就是可以空转有速度。然后平时手机导航大概看下车速,最后调节就行了 ...

对的,就是这样。车子充满电,手机 导航模式在开阔路上飞奔,记下最大速度就好了。撑起车子,拧大油门空转,调整可调电位器与导航最大速度一致就可以了。我60V的电动车最快速度达到40KM小时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手到病除!话说,那领导还是挺粘你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就折腾下,碰碰运气,修好就修,修不好就拉到~~

谢谢!谢谢!

网友:
朋友厉害啊!这都自己修了!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电位器是调节速度没错  速度线接的电机相线  不是接的霍尔  霍尔输出是脉冲信号

网友:
全部都是LED显示的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多电动车看表盘车速飞快,骑在上面却是慢慢悠悠

应该是新国标限速,厂家只能把仪表盘车速值调高。

网友:
,SB专家制定的电动车规则。。。为什么国家发展不起来,就是专家叫兽太多了

网友E:
女领导喔,值得好好表现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什么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新国标限速,厂家只能把仪表盘车速值调高。

反了,调高,是因为电池容量达不到里程的标准,只能调高速度,这样跑的快也跑的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女领导喔,值得好好表现

就是就是,应该好好表现

我电动车也是速度欢乐,哪天有空了拆开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