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请教,在家具的调和漆上面能覆盖那种自喷漆?

楼主(2022-06-02):
家里卫生间门因环境潮湿,造成下部百叶窗部分腐朽,经修复后基底木材部分已经完工。

木门原来的油漆是奶油色的调和漆,在淘宝看到有自喷的油漆,是否可以覆盖在原来的调和漆上面,在这里请教论坛万能的大神们,能给个可用的自喷漆漆种、型号。

记得在曾在刷调和漆的椅子上喷那种香蕉水兑的喷漆,造成椅子调和漆面层皱褶、起泡。

网友A:
这真要请教懂行的师傅,防止化学反应,我补过漆,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建议用双组份油漆全部刷三遍,自喷漆不行的。

网友C:
卫生间以后还是换铝合金的门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生间以后还是换铝合金的门比较耐用。

铝合金门很适合卫生间用。但在同一空间与其他木门在一起,显得有些异类,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要请教懂行的师傅,防止化学反应,我补过漆,用的是一样的。

真是,想省事却怕引起更多的事呀,看来只能用调和漆覆盖完事,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双组份油漆全部刷三遍,自喷漆不行的。

感谢朋友的关注和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门很适合卫生间用。但在同一空间与其他木门在一起,显得有些异类,对吧。 ...

可以选择跟其他木门相同颜色的也可以选择跟墙面颜色一样就不会显得看起来很突兀。

网友:
用水性漆吧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搜索了醇酸漆调和漆水性油漆区别,买这个试试吧。

网友D:
用水性漆,我家里改门和家具都是用的水性漆,价格高些但效果好。能喷漆的话效果更好。手刷的话漆要兑水调稀一点多刷几遍

网友E:
贴膜是最简单的,贴个门二三十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膜是最简单的,贴个门二三十块得了。

感谢您的指点。
本地的木工师傅嫌活小,仅跑路钱最少要(100元),材料还需要自备,不管油漆工序。那么油漆工师傅也许同样要求。
本人年岁大,且一直是个画图的,不会木工手艺,只能求人。

网友E:
贴这个很简单的,就算不平皱一点也比油漆刷不平好看,完全可以自己做的,贴上去还可以木头防水。看看我下面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18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5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水性漆,我家里改门和家具都是用的水性漆,价格高些但效果好。能喷漆的话效果更好。手刷的话漆要兑水调稀 ...

感谢您的指点。
今天,买来水性漆尝试着刷了刷,刷过一遍后能看到明显的刷痕,没有调和漆一样漆面慢慢形成光滑漆膜层。

又上网查百度,貌似还要用细砂纸研磨,再刷面层漆几遍。

又遇到水性漆底漆、面漆的概念又上网查百度,好像水性漆本来就是底漆、面漆混合体。

现在,心里嘀咕忐忑,等刷完后用水试试看能否洗掉,面层是否会形成漆膜层,呵呵,不会同以前刷墙的仿瓷涂料效果吧?

有详细的刷漆方法,请能推荐一个连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这个很简单的,就算不平皱一点也比油漆刷不平好看,完全可以自己做的,贴上去还可以木头防水。看看我下面 ...

拜读了您的二个帖子,收益颇大。

请教,这个面层是免漆的吧?用啥胶水能粘合到家具上?且能保持不会剥皮、脱落?

记得上次发帖就是一个橱柜上黏贴的面层脱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9213-1-1.html

网友E:
     贴膜都带有背胶的,贴得很稳的,以后觉得不好看也可以扯掉,重新贴别的,现在油漆活不是那么好做的,木工都不会随便做油漆活的,贴膜是最简单的方法。你这个门是平板门又没有装上,没有任何花纹,很容易贴的。

网友F:
刷的漆都不会均匀,喷的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膜都带有背胶的,贴得很稳的,以后觉得不好看也可以扯掉,重新贴别的,现在油漆活不是那么好做的, ...

感谢您的热情帮助,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的漆都不会均匀,喷的很亮。

真是这样,手工刷怎样也刷不匀,刷厚不花了但又不平,呵呵,怪自己太笨呀。

最后决定买几瓶水性自喷漆试试,为防止漆膜不亮、强度不够弊端,增加了一瓶增亮自喷面漆。

感谢朋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