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太阳能 4G 监控 过程****第一期

楼主(2022-06-02):
前几天小舅子给我打电话说老丈人的果园被盗了,想装个监控。

老丈人是急着装,看到别人家的果园,早两年就装了监控,这两年没有被盗。心心念想给自己家也装一个。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这么紧迫的事情。如果有时间可以好好观察好好研究,又省钱又有乐趣,但是现在急着装,只能草草了事。

在网上看了几个监控,一线品牌的都太贵了,差不多价格都上到1000左右了。心想着买个二线的试试吧,搞不好二线的也差不多能用的。

因为几年前我有一个杂牌的监控,那个监控有个特点。可以输入邮件的地址,每一秒钟发送一张图片到邮箱去。而且还是免费的,客户端使用的软件好像叫yousee。出于这种感觉,我就想试试,也许二线的用的还差不多。

但是我当年那个杂牌只用了4个月就不行了,频繁死机。

过了七八年了,也许现在二线品牌也进步了呢。乔安还算是个牌子吧,就买了他家的。图片如下。

买这个东西之前我特意留意了一下,买了运费险,以防不行就退。

三天之后收到货,打开看看,这家伙竟然没有开关,里边的指示灯就是亮着的。在快递的途中有三天时间就一直亮着,看来内部的电池容量应该没问题。电池在摄像机的底座里面。

先下载软件看看效果吧。

下载了软件之后使用手机号码注册,没有任何反应联系卖家说先重启一下。重启按键在摄像机的下面。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下面那个白色的小点,需要找个东西扎一下,但是家里又没有别的东西,就有棉签吧。

重启之后直接提示已经联网了,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了。

可以从软件中看到电池的电量显示6个,但是每次退出软件再进入6个电池的电量都在变化,可能是个假界面。

而且软件界面显示无内存卡,其实我已经插入内存卡了,练习客服,要求退出软件,等一会再进入。大概等了5分钟,才在软件界面看到内存卡,但是,偶尔还会显示无内存卡,通过后期看录像,其实是在录像的。也就是说,系统发现没有内存卡,但是提示 是在 10分钟后显示的,神仙逻辑。

预览画面的时候,莫名其妙出现 设置成功 的 提示,我啥都没有操作,

说到这个内存卡,购买的时候卖家没有说明容量,只有两个选择,15天  和 30天。

收到的内存卡 如下图

我明明买的是15天,给我的是30天的。后期查看,是64g的杂牌卡。卡上写着 “30天录像卡”,牛逼。

另外就是对讲的按钮。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讲的时候竟然能够听到自己的回音(注意,不是啸叫,我距离摄像机有几百米的距离)。刚打开对讲功能的时候延迟半秒钟能听到自己的回音,随着时间的延续延迟越来越厉害,如果一分钟之后还在对讲,1分40秒的时候你还能再次听到1分钟时候说的话。而且好像声音在波浪上一样,一波一波的,还有重叠。到这里可以断定,这是个工业垃圾。

以上这些问题,咨询客服,客服是 答非所问,拜托,我还没有确认收货呢,就这么对待我???

现在已经觉定把它退掉。但是下决心卖1000多的还是有不舍得。因为还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果园没人的时候,摄像机会不会被连机端走?

不说那么多了,先看看这个设备吧。

这个是太阳能电池板,有两块,这是其中的一块,两块电池板进入摄像机之后并连接到电路板上。电路板上连接了6块18650的电池,容量2600,负极是连在一起的,正极是单独6条线连在电路板上。但是电路板上没有任何通信的接口,所以断定软件中的6个电信电量界面是假的。

电路板上输出一个电源给到球机因为当时没有拍照就不看了,球器简单打开看了一。下了,因为有打算退货的可能,所以就打开一条小缝隙看看。

好像是板载esim卡,同时还有一个卡槽,如果没有外置sim卡就使用板载

这个是电源接口,有三条线,分别是0-5伏,还有一个没有测量。因为当时两岁的女儿在旁边,她看到万用表就非要抢。

再看再看几个外观的图片。

上图,是极限位置的照片

放一晚上,看看明天早上有啥惊喜

*****************   第  二    天     ***************

一晚上没有关机,第2天,透过红外灯的缝隙,可以看到里边的led灯还是亮的,还有电。但是设备已经死机了,在软件上操作没有任何反应。去。这他妈还用个屁。

和昨天收到的时候一样,手动 强制复位,(如果使用,是不是每天都要去果园复位一下子??)

重启设备之后拿到阳台上对着阳台的房顶拍了一下。可以看一下暗部的细节,完全啥都没有。

这个图片是6年前的海康机器拍的。

果断决定退货购买海康的。
************     为啥下边有这些 图片,编辑的时候看到这里已经是最后了呀      ****************

网友A:
对讲有回音那是因为监控器离你手机距离太近的缘故。

网友B:
64g还要看看是不是扩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有回音那是因为监控器离你手机距离太近的缘故。

距离太近,会啸叫,我测试的时候是在超市,离家500多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g还要看看是不是扩容的

哎……退了退了,不折腾了,直接上海康

网友C:
买4G球机考虑省钱,最好买个4G路由器加普通球机,我以前有个4G的CAMHI方案杂牌球机经常性死机,给我把里面的4G模块拆了,直接改成有线,插到4G路由器上,已经24小时连续工作大半年了,也没有重启,怀疑里面4G模块质量不行,摄像头还可以是1280*720的,还可以直接添加到海康录像机上用云台和存储

网友:
感谢楼主帮我们踩雷。

网友D:
我同事买的霸天安的,4g版的 ,没太阳能,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点了,还行,感觉比这个乔安的稳定,

网友:
图文并茂,认真的帖子。

网友E:
最好的就是布网线,买个室外的POE摄像头,不要买乔安,垃圾产品,买正规军,海康威视是唯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4G球机考虑省钱,最好买个4G路由器加普通球机,我以前有个4G的CAMHI方案杂牌球机经常性死机,给我把里面 ...

嗯嗯,现在的情况是老丈人着急装,我又没有时间折腾,我要先买回来,折腾好了再发快递给老丈人,他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买的霸天安的,4g版的 ,没太阳能,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点了,还行,感觉比这个乔安的稳定, ...

嗯,我是想着乔安这个牌子也有一段时间了,10年的时候买过,觉得还行,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想省心,还得是海康大华。

网友:
既然决定上监控,就要用好点的,特别是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就是布网线,买个室外的POE摄像头,不要买乔安,垃圾产品,买正规军,海康威视是唯一选择。 ...

老丈人的果园在大山里边,有没有手机信号都不好说。距离最近的村庄有3km,中间还有 小溪,山涧…………

网友F:
你这不就是个监控翻车计吗?还不如考虑ap➕普通摄像头,果园里没有可能供电吗?还有就是分开买其实挺合适的,一套太阳能供电系统也就是三四百,➕一个品牌摄像头三四百或者山寨DIY配置的头子也行,我家都是山寨DIY的,也用了两三年了,配置自己选的夜视效果比一线品牌的民用级别还好,网桥自己做或者买现成的也就三百左右一对

网友:
大山里面装监控,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就是个监控翻车计吗?还不如考虑ap➕普通摄像头,果园里没有可能供电吗?还有就是分开买其实挺合适的 ...

投资有点大,只需要一个摄像头。先买个应急吧 海康的   DS-2XS2T46XM-IGLE/CL10S05

网友:
好像得4G无线路由+摄像头+太阳能供电系统才能解决,有点复杂

网友:
现场有电源就好搞一些。

网友:
给老丈人装东西就别折腾了,否则很麻烦的,尽量买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