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ATX电源,航嘉HK328-51AP

楼主(2022-06-02):
我有一个航嘉HK328-51AP电源,想学习改可调电源,不知怎么开始,求各位大神提供资料、步骤、图。
谢谢先!!!!!!!!

网友:
能说说使用在哪里呢?

网友:
第一步,先把你的电源拿出来,第二步,把你的电源拆出来,第三步,拍个照片传上来,第四步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727-1-1.html

楼主:
我把3.3V+5V-12V到肖特基的元件拆了, +12输出电容换成耐压100V1000uf的,其他不懂没有敢东,通电测试+12V在16-18间跳动。不知什么原因。
图片不知道怎么发,就在桌面,找不到地址。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大神们给看看哪里有问题,输出16.3-18.5V之间跳动,电容是新的100V100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3.3V+5V-12V到肖特基的元件拆了, +12输出电容换成耐压100V1000uf的,其他不懂没有敢东,通电测试+12V ...

最好拍照片,或画线路图让大家参考看一下,你只这样说,不确定你的操作是否正确。另外输出16.3-18.5V之间跳动,接个负载试一下,比如灯泡。测量电压变化

楼主:
今天我在+5V接了个35V2200uf的电容,想看看+5V是不是也跳动。‘啪’的一声,声不大,就好像剪指甲的声音,闻到有味,吓得我赶紧断电,拆电容。串灯泡,再测,15.2V稳定,不知什么原理,原因,请大神们指导!

楼主:
调压基本成功,明天测试一下带载能力。合适的话接下来改调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压基本成功,明天测试一下带载能力。合适的话接下来改调流。

339部分是不是拆除D33就可以了?我也在考虑改可调。你的电压跳动应该是因为没有假负载。

楼主:
我是把339的5脚和外面全断开了,494的1脚到输出和地电阻稳压管全拆了,1脚到输出找到个33K的电阻接上,到地接了个2K的电阻。输出28.5V,够用了。

楼主:
哪天有47K的电阻了,把33K的电阻换了,看电压能不能再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