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洗华为eSpace7910 IP电话座机,一款移不动的智能机

楼主(2022-06-02):
公司用的ip电话,支持SIP协议,有线网络获得ip地址后就可以像一般座机那样设置小号,通过控制(服务器)后台设置各种出局入局中继分机权限等。前段时间保安室的电话机被他们吃板蓝根之类的带大量糖分的甜味剂倒了一身,后来按键就没有回弹力了。这种情况只能拆机洗洗。

外观还好,但是数字按键跟右边的音量键区域按键都没回弹力了

背面是型号等

这个有特点的设计是:当工位上只有一个网线口的时候,网线进lan口,那电脑怎么办呢,再从pc口出来嘛,相当于2口的交换机了
另外这个机器是5v2a供电,但支持POE供电.

下面开拆

拆下的螺丝规格有两种呢

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位置比较隐蔽还有一颗螺丝哦

拆掉以后主题架构这样子的,主要芯片如下:

主控芯片德州电锯杀人狂,哦不是,是德州仪器的TNETV1070ZDW 网上找到资料,只知道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控制器

飞索半导体spansion 的 s34ml01g100tf100 是贴片48脚TSOP1封装,1Gb (256MB)闪存芯片

两个网口网变为g24100cg 速率1000Mbps

南亚科技(nanya)的 nt5tu64m16hg-ac DDR2 64M内存(运存)

板子编号及晶振

小喇叭

4欧1w(功率看不清楚)喇叭上面有脚垫,减震用

各个接口连接比传统话机高级多了。

主板背面,包括所有的按钮电路,还有很多贴片

一体式的按钮板。比较绵软且富有弹性

相当于笔记本的A面背部,有各种出厂烙印,还有华为的菊花~~~

下面开始拆散清洗了

将一体式的按钮面板拆下

还有上面部分,各个小部件 ,注意别搞丢了

这里焊死的

是个驻极体式的麦克 免提用

键盘直接用洗洁精伺候

框体用棉花粘酒精伺候

好了以后。图上看不出区别,实际上没洗之前各个死角缝缝里全是糖浆粘稠物~

散件状态下晾了3天,后装机,各个部件弹力恢复,各个功能正常,收工!

总结下这个座机吧,个人理解就是个坐式的硬件配置很低的智能机,但不是安卓的,具备简单的数据管理能力,包括联系人,通话记录,配置网络,设置本机相关参数等,也可以从局域网通过ip地址访问本话机,进行一些相关操作。

但是这个机器很慢,反应比较迟钝,这点从上面拆的内存就可见一斑~除了配置低,就是相比较传统模拟信号话机,这个话机较贵,京东上800元一个,(插一句,刚去京东看了下,这个款话机价格涨到了1800,而且无货,淘宝上大概看了下,价格也要1300的样子,真不知道华为这是要干嘛,价格太离谱了,去年查了下这个价格确实800的样子)要知道模拟信号的飞利浦这样品牌的话机几十块都能买到。

但是做工比一般话机好很多,起码我拆过的很多话机要么做工可以,不过技术太落后,要么做工,技术都落后。不信大家可以拆下你手头的办公话机看下,一般模拟信号的里面还有很多分立元件。这点也不能总怪厂家,毕竟传统模拟话机这块已经发展多年,技术和市场,成本等等方面该挖掘的挖掘了。

总之这种话机的好处就是省去单独布置电话线的麻烦,局域网有信号,话机就能用。这点对于管理维护这块无疑是很有优势了。

网友A:
这价格也太离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也太离谱啦,

是的,就是太离谱了~

网友B:
反应慢就完蛋,这东西反应太慢了打电话超级捉鸡

网友:
软交换的话机,应用网络及协议进行通话,说是取代传统话机但是故障点比较多,话机电源,网络接口,设置,上端配置。。。。。主要是工程造价上去了,传统话机才多少钱啊,网络话机山寨货最少也是几百元起~~

网友:
好多进口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应慢就完蛋,这东西反应太慢了打电话超级捉鸡

华为商用的玩意都是多线程各不相关的,通话走单独的硬件dsp,转发交换,反应慢肯定不是指通话,估计是指菜单设置等等按一下要等一下下

网友:
质量好,方便维护,省去电话费,这不就够了。

大公司或者大厂,万一电话机太烂出个问题,都是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为商用的玩意都是多线程各不相关的,通话走单独的硬件dsp,转发交换,反应慢肯定不是指通话,估计是指 ...

TNETV1070的资料没找到,发一个接近型号TNETV1050的
TNETV1050/1055 IP Phone Solutions are composed of an integrated silicon platform, featuring the market-leading programmable TMS320C55x™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and a MIPS32™ 4KEc™ processor, combined with the field-proven Telogy Software™ for VoIP
32-bit RISC ProcessorMemory Configuration
• 16K-Byte 4-way set associativeInstruction-Cache
• 16K-Byte 4-way set associativeData-Cache
• Programmable MemoryManagement Unit (MMU)
• 4K-Byte RAM on chip
• 4K-Byte ROM on chip, withboot code
Processor Speed
• TNETV1050: 165MHz
• TNETV1055: 125MHz
跑用户界面的是个架构古老的MIPS 4KEc核,主频很低,也没有GPU加速等,自然是不可能有动辄GHz以上的现代智能手机流畅

网友:
这种都是专用系统和硬件,配置够用就行,因为专用所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应慢就完蛋,这东西反应太慢了打电话超级捉鸡

打电话跟普通模拟电话没啥区别的,慢主要指的是开机速度,毕竟有系统的。
@snow2sun

楼主:
引用 网友D:
TNETV1070的资料没找到,发一个接近型号TNETV1050的
TNETV1050/1055 IP Phone Solutions are composed of  ...

找这么说,其实速度还行,就是启动慢点

网友:
华为的东西价格还是很贵的。

网友:
这东西的定位不明

网友:
记得10几年前IP电话好像很流行的,串接一个小盒子

网友:
华为做工元器件可以从功能讲这价格差不多

网友:
这电路板做工可是真的好,传统座机咯拆出来还不如国产收音机

网友:
IP电话开机慢,查阅电话簿也不快,拨打外线也慢,就是打内线挺快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价格贵估计是软件成本高

网友:
还挺复杂的估计当时价格也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