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台电脑该怎样升级???

楼主(2022-06-02):
上钉后

换了e31275

感觉分不够额

网友A:
比较经济的是增加内存条,但也是只能上网看电影
需求升级,还是趁着618,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经济的是增加内存条,但也是只能上网看电影
需求升级,还是趁着618,买新的。 ...

换个cpu?

网友B:
退回win7会更流畅,不想退只能换处理器加内存。

网友:
换3代U ,加内存。。。。。
我现在3470还在战斗。。。。。

网友:
换个3代i7 的cpu 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回win7会更流畅,不想退只能换处理器加内存。

换个e3 1275可好?

网友C:
换CPU,i5、i7换上去,当然还要看看电源和散热
再加内存条

网友D:
这主板应该能上3代I5的,昨天75卖了套B75+G16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CPU,i5、i7换上去,当然还要看看电源和散热
再加内存条

刚拍了e3 12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应该能上3代I5的,昨天75卖了套B75+G1610。

你卖的真便宜!!!

网友E:
默认频率下最好的cpu是E3 1290V。
B75芯片组支持的CPU中最强的是不锁倍频的i7-3770K,3770T是低功耗版,3770S是低频版,常规电压频率下都不如3770K。
而XEONE3系列也同样支持,其中最高支持到E31290V2,i7-3770K在不超频的状态,性能比E31290V2稍微差一点,但是3770K超频后是可以轻易上4.5G的,而超频后3770K性能强于E31290V2。
所以B75主板,所能支持的最强的CPU,就是i7-3770K,但是B75主板并不能超频,在默认频率下,性能最强的则是E3 129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e3 1275可好?

先查好主板有没有这个处理器的微代码,买回来点不亮是扔掉还是退货都是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好主板有没有这个处理器的微代码,买回来点不亮是扔掉还是退货都是损失! ...

没关系没有微代码,就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好主板有没有这个处理器的微代码,买回来点不亮是扔掉还是退货都是损失! ...

这个BIOS好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卖的真便宜!!!

我H110+G4560才卖了250块,还有几套H81 B85配I5 4570挂着没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默认频率下最好的cpu是E3 1290V。
B75芯片组支持的CPU中最强的是不锁倍频的i7-3770K,3770T是低功耗版,377 ...

哇~~你好专业

我选了e3 1275

网友:
一般二代或三代I3或I5就能满足,游戏E3 12XX系列可以考虑(1155),i7又贵又少不考虑,主要是看干什么,win764内存要4+4,win10至少4+8。

网友:
技嘉B75主板
楼主买e3 1275,说明他只用核显,不需要独立的。
其实我更推荐E3 1225 V2,虽然少了四个框框,但性价比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H110+G4560才卖了250块,还有几套H81 B85配I5 4570挂着没人买。

我这块主板是昨天刚找出来修好的~修好后发现只能用核显~独显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