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电池过放保护问题

楼主(2022-06-02):
看米沃奇电池保护板正负极直接连接电芯正负极的,那就是保护板没有过放保护的是吧?过放保护是集成在工具上的没错吧?  那要是用那种米沃奇电池转接座再用在其他工具上那就是没有过放保护,用完电都不知道这不是很伤电芯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就不转了,米沃齐是这样的,别的品牌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就不转了,米沃齐是这样的,别的品牌不知

也不是,米沃奇的电池必须配米沃奇的工具才能有低压保护。

网友B:
目前新款大牌工具,也就是近几年出的吧,电池上全都没有断电MOS的,只有一半保护板,所以只要不是用于原装工具,都没有低压保护,碰到新手或借人,一次就能给你用报废。所以不建议用转接板。

网友C:
其他牌子的过流过放也大都是做在机器的板子上的。得伟,米沃奇的工具上也就3个插脚,正负两脚+检测脚。用在其他工具上一般来说不会有损伤,随机器运行电压下降到一定电压就带不动机器了,电池电压在2.5v都可以正常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新款大牌工具,也就是近几年出的吧,电池上全都没有断电MOS的,只有一半保护板,所以只要不是用于原装 ...

原来很多都这样的啊   怪不得他们把电池做得这么小,原来如此。因为我之前玩良明 里奇电池都有低压保护的所以电池个头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牌子的过流过放也大都是做在机器的板子上的。得伟,米沃奇的工具上也就3个插脚,正负两脚+检测脚。用在 ...

也有道理,不过18650电压低压2.75V就会损伤电芯的。如果15V就不能带动工具那就没问题放心用那要是15V还能带动机器那就不好玩了,我现在马上试下

网友D:
米沃奇12Ah可能有低压断电,因为12Ah有mos。而且今天正好测了下容量 调节截止电压12.5v 第一块电池测到中途我看了下  还有15v多 然后没一会就结束了 感觉速度有点快,而且电池电压还有15v多。然后测第二颗直到结束 我稍微充了下电又测了下 看它会不会快速截止 然后就看到电压从15v多快速下降 降到13v多时会瞬间降到0触发容量仪停止,然后电池电压会回升到15v多。

网友:
我也昨天刚搞了一个M18电池,按电量开关闪灯,打开量了一下最高和最低电压相差0.4V,如何打开用充电器单独一串一串充好,现在又不闪灯了,放假后测下容量和看看能不能上原充

网友:
这种设计倒是在电池上可以节省很多材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米沃奇12Ah可能有低压断电,因为12Ah有mos。而且今天正好测了下容量 调节截止电压12.5v 第一块电池测到中途 ...

我测了得伟的就是15V以下就不会运转了,米沃奇的还没有测过,上班以后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沃奇12Ah可能有低压断电,因为12Ah有mos。而且今天正好测了下容量 调节截止电压12.5v 第一块电池测到中途 ...

对12A的保护板有一块散热铜片。你这一说有可能真是

网友:
用在其他用电器上,米沃其的电池会把电用到电压过低,我在电扇上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测了得伟的就是15V以下就不会运转了,米沃奇的还没有测过,上班以后测一下。 ...

米沃奇灯16v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沃奇灯16v就保护了。

我现在手上2个12A的,充了2天把一个闪灯的救活了,但是充电器在公司,星期一充满了做下放电测试。

网友:
好像大的品牌的电池都没有mos保护    保护的应该都在工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