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基于合宙luatOS ESP32-C3视频投屏显示,双端全部开源

楼主(2022-06-02):
在160x80分辨率的屏幕上看部电影是什么感觉,用这个9.9包邮的合宙luatOS开发板+配套TFT板就可以来体验一下项目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zhuhai-esp/LuatOS-C3-Video-Cast

上位机软件就用Python开发一个吧,上位机的工作只有两件事:
1. 读取视频文件并做相关变换,我采用OpenCV
2. TCP连接单片机并发送视频数据
import socket

import cv2

if __name__ == "__main__":
    print('请保障PC和开发板访问同一个局域网!')
    ip = input('请输入开发板IP地址:')
    cap = cv2.VideoCapture('video.mp4')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s.connect((ip, 8888))
    encode_param = [int(cv2.IMWRITE_JPEG_QUALITY), 90]
    while cap.isOpened():
        _, frame = cap.read()
        dst = cv2.resize(frame, (160, 80))
        _, jpg = cv2.imencode('.jpg', dst, encode_param)
        ba = bytearray(jpg)
        cv2.imshow('frame', frame)
        s.send(ba)
        if cv2.waitKey(25) & 0xFF == ord('q'):
            break
    cap.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s.close()

关于视频数据发送一般有2种方案:

1. 非压缩位图发送,每一帧固定发送160x80x2个字节数据,缺点是数据量过大
2. 采用JPEG压缩,每一帧发送数据不是定长,网络数据得到很大压缩

单片机设备端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1. 快速配网连接网络,使用smartConfig吧
WiFi.beginSmartConfig();

2. 开启TCP服务监听端口:
WiFiServer server(serverPort);
server.begin();

3. 读取网络数据,JPEG解码(若位图发送不需要解码):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nt batch = client.read(pRead, capable);
TJpgDec.drawJpg(0, 0, pTail, pFNext - pTail);

4. 显示图像(显示依赖于TFT_eSPI库):
tft.pushImage(x, y, w, h, bmp);

这样就可以TCP视频投屏就显示出来了

电脑上也会同步显示:

项目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zhuhai-esp/LuatOS-C3-Video-Cast
嵌入式端采用VSCode打开即可
上位机端可以用PyCharm打开,系统需要安装OpenCV库

网友A:
仓库地址404打不开了。。

网友:
这个有点玩头

网友:
这个分辨率有些低,好玩吗?

网友:
刚好19.8元买了,看来有玩头了!多谢楼主的分享,不明觉厉,看下能不能抄着刷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库地址404打不开了。。

唉,上个github也是太难了,用这个镜像试试吧
https://hub.fastgit.xyz/zhuhai-esp/ESP32-C3-Lua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库地址404打不开了。。

现在应该可以了,我的问题
https://hub.fastgit.xyz/zhuhai-esp/LuatOS-C3-Video-Ca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库地址404打不开了。。

可以了,这个也行
https://hub.fastgit.xyz/zhuhai-esp/LuatOS-C3-Video-Cast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超级小电影

网友B:
求教各位大大,为什么我总是不成功呢?这个也和楼主那个网络时钟报一样的错误
[  1358][E][WiFiSTA.cpp:322] begin(): connect failed! 0x3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仓库地址404打不开了。。

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各位大大,为什么我总是不成功呢?这个也和楼主那个网络时钟报一样的错误
...

这个是配网的吧,手机上要下载个esptouch帮板子练一次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配网的吧,手机上要下载个esptouch帮板子练一次网

下过了,对照视频试了几遍就是配网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过了,对照视频试了几遍就是配网不成功。

https://search.bilibili.com/all?keyword=smartconfig
还不行也没办法了,这smartconfig底层我也没仔细看

网友:
这屏幕着实有点小,长见识了

网友:
大佬受我膜拜一下,我就是那个抖音让你出教程的粉丝

网友:
买了可是不会玩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