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2V5A的开关电源改为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2-06-02):
前一阵汽车很少看,导致电瓶亏电,汽车无法启动。就想着给电瓶冲一下电试试。可是手头没有专用的电瓶充电器,只找到多年前的一只杂牌12V5A的开关电源,纸上有三星的标志,看看能不能改成14.4V电压输出。看了一下外壳,没有螺丝,估计是超声波焊接。锤子毛巾伺候,大力出奇迹,终于打开外壳。
看到了熟悉的光耦和TL431A,这个改动就简单了。原电路版上的稳压电路中分压电阻是40.2k和10.0k,根据TL431A的参数特性可以计算出输出电压UO=2.5*{1+(R1/R2)}=2.495*(4.02+10)/10=12.52V,跟实测值12.40接近。
要想改电压只要改动这两个电阻就可以,由于手头没有贴片电阻,也不想破坏原电路,因此根据计算结果找了个47k色环电阻与原10.0k电阻并联,并联后的阻值R2=47*10/(47+10)=8.256k。改动后的UO=2.495*(1+40.2/8.256)=14.64V,输出实测值14.52V,考虑到输出线损,到电池上的电压刚好接近14.40V。

楼主:
后面使用时发现电解电容发热严重,找了个涤纶电容与之并联,总算温度降下来了。

网友:
输出端的两个电容貌似怀孕。。。鸟

网友A:
电容发热是老化esr大了导致吧,该换了

网友:
电容孕6月了,再过几个月就要破羊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发热是老化esr大了导致吧,该换了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电解电容也拆下来测了,测试显示ESR=0.00欧。电容量有些减少。可是手头没有合适的电容替换,只好用个0.047uF的涤纶电容与之并联。

网友(2023-01-24):
看不懂,大受震撼

网友:
这个三星应该是山上的吧?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2023-04-29):
对原理熟悉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老手呀,但是电压不调整一下吗?

网友:
空闲利用很好~~~
楼主动手能力强,理论基础技术扎实!
低压输出电容建议换25V的~
怀孕电解电容ESR为0,这个很反常,建议更换哦

网友:
用来充亏电的电瓶,电源会很热的。我用12伏3.5安的调到13.8伏充12伏60安时的电瓶,(亏电了打不着车)。发现太热又调成13.5了,又串联一个远光灯泡限流就不太热了。

网友:
电源和充电器是两个玩意。。。

这个怎么搞的,一般是加个电流检测电阻,然后刚好电流假如3A,那就是200mR,加个三极管把光耦拉低。。。

网友:
没有恒流功能的话充电用不是太好 应急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使用时发现电解电容发热严重,找了个涤纶电容与之并联,总算温度降下来了。 ...

输出端的两个电容看上去怀孕了。

网友:
输出端的两个电容最好换一下。

网友:
用恒流电源充电,可控制电源发热

网友:
为什么我的充电器是15.8V?电瓶说明书也是要冲到15.8伏才算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