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红米手机拍摄视频的时候,不小心按到关机键了,怎么恢复视频

楼主(2022-06-02):
现在手机有一个文件,可是打不开,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怎么恢复这个视频

网友:
没搞懂。拍摄时按到关机键那应该没拍到吧!先看看文件格式容量信息。

网友A:
文件有多大,如果很大的话可能录制缓存,把扩展名改成视频后缀就行了,或者直接把这个文件拖到播放器应该能播放,你试下。

网友:
问题文件多大?

网友:
就像一辆车,从虚空中开出来,可是开出来一半通道就关了,车就被切掉了屁股,这车还怎么开?
水平足够的话可以考出来处理一下。

网友:
很可能不存在拍摄视频

网友B:
试着用视频软件修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有多大,如果很大的话可能录制缓存,把扩展名改成视频后缀就行了,或者直接把这个文件拖到播放器应该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用视频软件修复下

哪个视频软件有修复功能

网友A:
拖到暴风影音不能播放出来吗,哪你只能多找个软件修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到暴风影音不能播放出来吗,哪你只能多找个软件修一下试试看

我用小米自带视频没放出来。请问你能推荐一款修复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