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打气筒给轮胎补气,真的行的。。。。。。

楼主(2022-06-02):
板块里有个帖子,用打气筒打气。这不,这几天前轮明显少气了,家里有高压气筒就拿了试验。第一个轮胎打了300下,中间歇了3次。第二个轮胎用千斤顶顶起,打了150下就差不多了。用打气筒打轮胎还是非常方便的,前提是用千斤顶顶起,打起来也轻松,150下可以打足了。

网友A:
打气筒给汽车打气是可以的,不过很锻炼身体。

用千斤顶顶起来,是个笑话吧,四周胎壁不都是一样的压力,压强是怎么传到的?

要我看啊,轮胎戳个洞打起来更轻松,但是永远打不满。

楼主:
你可以试试,轮胎悬空,轻松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气筒给汽车打气是可以的,不过很锻炼身体。

用千斤顶顶起来,是个笑话吧,四周胎 ...

应该是顶起车身,轮胎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顶起车身,轮胎悬空。

你不会一个一个顶啊,又不是叫你一起抬起来https://www.mydigit.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气筒给汽车打气是可以的,不过很锻炼身体。

用千斤顶顶起来,是个笑话吧,四周胎 ...

如果你初中物理学得好,不应该有这疑问。不用千斤顶,打气的时候,不但要把空气打入轮胎,还要花一部分力气把汽车抬起来。

网友:
省一半力气啊

网友C:
我后备箱的备胎上面常年放着了个打气筒和胎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后备箱的备胎上面常年放着了个打气筒和胎压表

压力表没有 就看轮胎牙齿,一般4个牙左右就是2.5个压力。

网友:
虽然打气时顶起来,但量气压还是得放下来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表没有 就看轮胎牙齿,一般4个牙左右就是2.5个压力。

我是常年保持2.5个压的水平,多放少补

网友:
有没有还记得80年代的菲亚特126P,它的随车工具箱就有个脚踏的打气筒,深蓝色两个筒子并联的。那时候有个亲戚淘了一辆三手小P跑黑出租,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卖给我。我一看太小了,比鼠标大不了多点,没要。自己攒钱买了辆二手夏利。

反直觉的是这个车虽然挂菲亚特,实际上是波兰制造的。

网友:
可能你的车子大,轮子大,可能你的打气筒不灵,实测10下0.1bar左右,胎压表量一下,差0.3bar就打30下,考虑夹夹子去夹子会损失一点,打35下,再量一下基本正确,略多一点稍微放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轮胎悬空,轻松多了

确实是这样,我也试过,真的能省力一些,就算是用电动充气泵,轮胎悬空也能节省一点时间

网友:
前提是真空胎的胎裙与轮毂没有脱离,否则累死也打不进去

网友D:
我一个轮胎微漏,每个月差0.2左右,打30来下就够了,用高压气筒很轻松的

网友:
我用过那种脚踏的打气筒,深蓝色两个筒子并联的给轮胎打过气,可以的,就是花费时间长些

网友:
打气筒压力足够,就是进气量太小,需要长时间的耗费体力。

网友:
轮胎有个空载和满载压力,都不一样。千斤顶架起状态就变了,而且四个轮胎压力最好一致减少悬架的压力。最好那种定压电动打气筒,四轮一致,即使绝对值有偏差也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轮胎微漏,每个月差0.2左右,打30来下就够了,用高压气筒很轻松的

轮胎大吧,基本是10下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