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工地升降机用无线遥控操作开关器(昊研电子HY iMoon)

楼主(2022-06-02):
工地上的升降机用无线遥控操作开关器摔了,不起作用了,拆开修理一下。
拆开发现是按键钮摔坏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换品,就先拍照留存!

网友:
可以用胶粘。。。

网友:
比B3F系列还大吗?

网友:
1527芯片,。可以买个遥控器复制一下

网友:
完了开关腿都断了,修不上了。啊,用胶水在电路板上粘一个小开关,再把按钮延长点能不能行。

网友:
这是施工电梯的呼叫器,每一层楼有一个。

网友:
这按钮太好找了,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