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领导需要一个小巧的充电宝,买不到合适的,咋办?为她量身打造一个!

楼主(2022-06-02):
之前有个山寨充电宝不好用了被家里领导嫌弃不用了,于是升级改造了一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029-1-1.html 果然如坛友所想改造后又被领导拿去用了,几天后反应好用多了,问还有没有更小巧的,于是马宝看了一下18650的香水充电宝是体积最小巧的,但是容量和性能都不行,最大容量普遍低于3000mah,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5a(大多数是1a),2a输出的18650(单颗)香水充电宝几乎没有(反正我从来没看到过),21700的倒是有2a输出的甚者有支持快充的,但是领导说了要尽量小,所以21700的就不是优先考虑范围了。咋办?只能按照要求为领导量身开发一个。由于给领导用所以 体积 容量 性能 颜值 全都要,一个都不打折扣~

其他都好办,壳子是比较难加工的,于是马宝看了许多香水外壳,不是太大就是太丑,要不就是再生塑料的外壳,总之几乎没看到合适的,于是矬子里拔将军红包抵扣后2元左右到手,如下图

选择它的原因主要是铝合金外壳,几乎是能找到的最小体积(这个第一优先考虑),能换电池,过得去的外观,便宜的价格。

底部可以拧下来换电池,选择金色也是因为这个颜色最便宜,尽量节约成本一直是宗旨。

拆开,可以看到只比一颗电池大一些。

内托

升压板

做工很差

ns4828方案,性能非常的弱,手册里写的最大0.8a ,实际0.6a是极限,目前来说几乎没用,直接抛弃只用壳子。

首先需要重新开发一块儿升压板,选择单芯片的ip5306充放一体方案,同步升压降压效率很高,功能完善,非常适合这例空间非常有限的场合。
设计为4.2、4.35v 双用板, 短接r7就切换到4.35v供电和充电(转灯4.35v),也就是2脚47k电阻接地就切换到4.35v ,这个不属于公开资料,手册中并没有提及,感兴趣的可以试下。

本来想自己制板儿,领导说趁着feng控都在家多陪陪孩子,于是量好尺寸只画了板子直接发的外加工,这回偷懒了。

空间太小了,勉强布开。

虽然空间很有限,但是为了易用性不打折还是加了4灯电量指示。

陪孩子打了几把牌后审核通过,几天后到货,工艺FR-4 双面双贴 黑油盖孔 板厚1.2 单框无v割无票孔 。

为了0元撸只能自己切了,用台锯很轻松,用的0.6mm超薄锯片铣刀切(木 铁 铜 铝 亚克力 pcb 通吃),精度很高就是价格太贵了(好几十),轻易不用它。

切了几个

80片只用一片,呵呵浪费资源了,上锡膏摆好元件,所有元件都红包撸基本无成本。

加热台焊接

c口用的6脚,u口用的短款6.3前插后贴。

焊好正面

反面风枪焊,u口手工焊。

和原来的板子比较

电量指示放到了反面

拆下正负极片

焊好,合套,但是测试发现原负极弹簧铁质,12w满载时电池端电流4a左右,瞬间烫手,看来必须升级。

于是用1.2平方的紫铜丝自己弯了一个,引线部位受空间限制拍扁处理,再次测试满载没有温升了。

原中框顶盖micro口,为适应潮流,新板儿用的c口,需要扩孔加工成c口。

由于给领导用,外观性的东西都是精密加工,这个孔也不例外,必须达到原生效果。

两个接口的位置和当初设计测量时的公差非常的小,几乎严丝合缝。

开按键孔和电量孔,这几个孔关系到整体外观,对精度要求也是很高,有一点歪斜不均就会影响到整个作品。所以电脑用CorwDraw画好线打印出来贴到外壳提高精度减小误差,内部对位测量也是反复几遍不能有太大偏差。

钨钢钻头,从左向右0.1-1.0mm,4个小孔用0.8mm的最美观合适,红圈里的。

打孔精度要求极高,偏一点儿就前功尽弃,而且无法补救,为了一次成功所以用了台钻(台钻经过精度改造,0.x的钨钢钻头通吃)。

打完小孔打大孔,这个按键孔,3mm直径。

加工完成,相当完美。

内套也同步开孔

内部

一块黑色泡棉剪成半圆

塞到这里

戳孔后插入导光纤维

另一面犀牛刀片切断

受限于狭小空间原设计按键位于电量指示下方,实际仔细观察后觉得离电量灯太近了,非常的突兀,于是权衡后改到顶部u口下方的空间内。一个微动开关拆开,主要看上它的金属按键。这个也是好多里面挑选最合适的。
拆开可以看到一个薄膜贴片微动和一个按键帽。

就看上这个铜制的按键帽,上面有电镀。

和开孔非常匹配(实际是为了匹配它去开的孔)聚酰亚胺胶带在边缘粘了一下防止掉落。

正面效果,和壳子颜色相得益彰,和底部电量开孔比例也正合适,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整体档次马上提升。

这里和按键帽冲突,需要去除,并且顺便安置微动。

去除后

剩下的那半个微动的锅仔按键放到这里,黑色泡棉强力布基双面胶固定。

正面效果,略低于表面。

原本按键用更加小的微动放到这里的,需要制作力臂转换支架到中央部位,由于改到顶部此方案舍弃,所以只飞线引出。

用环氧胶固定

固化后

为了18650最大容量,所以用了一颗mj1  ,lg最大容量3500mah(业界应该也差不多),大容量低内阻(一般2x mr),大容量还保持相对较大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可以当动力电池用。不过好东西都是不便宜的,这个我是在早前锂电没涨价时撸的库存,当时卖家促销18元包邮一颗(也够贵的了),锂电涨价后一度涨到38元+5运费,即便现在也是30+2运费。一般批量廉价产品不可能给你用这种电池。

肉大皮薄

后期测试后为了减低电感损耗,把2.2uh换成了1uh,这样损耗会低一些,但是纹波会稍增加一点儿,小体积小空间尽量降低损耗是优先考虑。

组装好完工

底部

电量灯点亮后效果,微动手感极佳,整体个人感觉很漂亮。

顶部视图

体积比较,左面诺西的成品18650充电宝,容量2200 充电600ma 最大输出1a ,由于设计缺陷用了没几次电池就挂了,后期被我全面改造后性能有了不小提升。 右侧论坛不锈钢小直,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体积非常的小巧。

充电测试 接近满电时充电电流,1.76a 8.3w ,由于同步降压充电,buck拓扑,所以电池端电流已经2a以上,比4056之类的要快一倍,非线性充电损耗也是很小,充电支持自适应限流,会根据输入电压确定最大充电电流,避免都是最大电流拉死小电流充电器。

空载

充电测试bc1.2 dcp协议 手机接近满电时的电流1.7-1.8a左右,这个受限于手机固件限制,dcp模式一般最高1.8a左右,11u dcp最大1.8a。

极限带载大概12w左右,之前这个方案做过很多测试了,就不测这个项目了。整体性能充电2a 放电2.4a 最大输出功率12w ,输出功率和电流已经超过dcp最大值,达到a口2.4a极限了,应该是18650香水充电宝里最大电流,容量3500mah 也是香水里最大容量,可以大概给3000mah手机从零补满一次,体积我找不到更小的了,颜值,领导第一眼看到立刻被掳走,相信不应觉得丑,总物料成本只有壳子和电池共20元左右。

网友:
瞬间高端了

网友:
这领导有这样的下属,不错

网友:
做工相当漂亮!

网友:
这个玩意是真下了功夫了。想量产都难。

网友:
楼主这个手工是真的漂亮啊

网友:
有这样的下属,走哪里带哪里

网友:
怎么看都有点像手电筒

网友:
赶紧量产吧

网友A:
其实21700没比18650大多少,容量却能到5000mAh

网友B:
那个按键凸出来的,放包里容易经常被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按键凸出来的,放包里容易经常被按到

不会的,需要用指甲戳才行,就算碰到也没啥影响,就显示一下电量后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21700没比18650大多少,容量却能到5000mAh

21700做出来会大很多,不能光看电池大小~

网友:
可以做一些  ……

网友:
真厉害,如过按钮那里改成触摸开关会不会更好,虽然可能放不下去

网友:
看起来小是小了,但真正带起来用起来还是卡片那种便携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