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元与耳罩是什么牌子的耳机?

楼主(2022-06-02):
这个单元与耳罩是什么牌子的耳机?

带有耳罩在单元上面

网友:
看不出来啊   没有标识

楼主:
所以来问问大神们,主要是的单元还是倾斜放置,感觉蛮讲究。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猜。只能从图上和楼主的描述了解一些特征了,
比如前壳整体是正圆形,上下两侧有椭圆形调音孔,单元是用的40MM的公模骨架,磁铁位置没有喷码,倾斜放置,线材带接插件,
耳罩是通过骨架或者粘在前壳上的,不是直接包在上面的,螺丝孔不是通的,是咬合的那面,原本的耳机需要从后面拆卸。
大概判断可能是某款蓝牙头戴耳机。

网友:
监听级耳机!!!!偷笑

网友A:
单元上的贴纸有什么作用?我的耳机低音太重,把这个纸全部捅破,也没什么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元上的贴纸有什么作用?我的耳机低音太重,把这个纸全部捅破,也没什么改善 ...

一般折腾低音过重的办法是用胶水堵单元上的透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