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迷你内窥镜如何无损拆开?

楼主(2022-06-02):
天天没人签到打卡,领取一张5元卷,13元买了这个小小摄像头,可惜还是太大了。估计5.5毫米,还有3.5毫米的要200元。手机 电脑都可以接上使用,清晰度还可以,看不远。

靠近摄像头位置比较烫,怎么无损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看看 我离23合一不远了,兄弟 帮忙加油 推一把,马上就可以兑换了。谢谢 谢谢!

网友:
内窥镜你想干嘛???说.....................

探测那条沟............................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比你这个还粗,但头子附近是一样的,后面加粗了。

网友:
可以用来掏耳朵了

网友:
9.9的?我也买了个,当玩具玩还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是防水的吧,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比你这个还粗,但头子附近是一样的,后面加粗了。

我买的这个店铺的厂家出了两种,一种略粗一点点叫内窥镜,估计和笔差不多粗细,我这种叫可视挖耳勺,比笔芯粗一点点, 还有更细的像耳机插头,小孩子也可以用。

网友:
放大倍数不够啊

网友:
当然是看三元催化了,看看骚不骚机油

网友:
这种东西,拆开就报废,你别想了

网友:
我3.x买的,比你的这个小

网友:
USB迷你摄像头,价格美丽~

网友:
直接从后面接线处跩里面是胶水,会不会拆坏我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
这种只能近焦看,远处的东西看不清楚

网友:
估计是封死的,需破坏才能拆开。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用的什么APP,我也有一个没有APP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用的什么APP,我也有一个没有APP用不了

我买了一个,用软件名字inskam。

网友:
怎么一个比一个便宜,我看的少都要近20块

网友: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呵呵!

网友:
23合一也没什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