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咱也凑热闹给手电钻D个平衡充电口(重新添加图片)

楼主(2022-06-02):
   前两天发的帖子上传图片不成功,让大家看了个寂寞。这回重新编辑插图。请再过目!   自打上次给博世手电钻电池做了个平衡充电口后,就一直计划着给另一把也做一个,统一接口,充电也安全方便些。找了个周末终于付诸实际行动了。
  正式开始前先大概介绍一下前后过程:N久以前吧,刚入数码之家时,在论坛上入了第一把充电钻,几十块钱那种,一直服役至今年元旦前。一天要用时突然不动了,经检查是电池寿数已尽。随后某多多入了一个电池,也就是今天改造的主角!不过,有改造想法还是在入了博世手电钻(裸机)之后。按数码人的原则,能不多花的钱不花,能自己D的绝不买!接着又买了单电池,未配充电器,想着用自己的航模平衡充来充电。第一次改造博世电池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电池空间小,平衡头没地方放,就一直那么在外面吊着。后来又买了些USB公头、母头,彻底进行了改造。有了上述过程及购买的配件,今天的DIY就容易多了。首先,切入正题:
  今天的主角,扒掉衣服未改造前的模样:

   可以看出线路板上方拆除D口后空间还是很宽裕的。USB母头放上去对比尺寸刚刚好,接下来就是美工刀和斜口钳伺候了,切除USB外壳和电池壳多余部分,USB口用热熔胶及502胶粘上去,最后按照顺序焊接4根硅胶线,按照+、-+、-+、-的顺序。套热缩管+打胶做好绝缘措施(非常重要,上个改造时不小心短路过,太吓人),接着根据电池端焊接位置裁好导线,依次焊接。到这一步就已经完工了90%了。

   接着仔细检查一下接线有无错误,测量一下平衡头两两端子间电压。检查确认无误后就可以装回外壳了,最后再用平衡放电器测量一下,输出正常。大功告成!

网友A:
用这usb母座直接给手机充电怎么样

网友B:
这平衡充有点硬核。但千万别弄错了,不小心把手机或者其他电器查到这个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usb母座直接给手机充电怎么样

要换手机了可以这么操作一下。

用USB转接的目的是好插拔,也皮实耐用,比那种平衡头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感谢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平衡充有点硬核。但千万别弄错了,不小心把手机或者其他电器查到这个口里去 ...

不会的,这么改的目的是和另一个博世的电池可以共用线组和平衡充。

网友D:
USB母座还能这样用。这充电宝造型挺特别,借我给手机充下

网友E:
我缺电池和电钻么?我缺的是平衡充!!!

网友F:
有创意!危险性比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母座还能这样用。这充电宝造型挺特别,借我给手机充下

USB母座比专用平衡充要结实耐用多了。
手机充爆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缺电池和电钻么?我缺的是平衡充!!!

简易平衡充一个二三十块钱,比电池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创意!危险性比较高啊!

还好吧,做一个时险情百出。感觉使用也很操心。
后面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很安全的,毕竟有很多人这么改造过。

网友G:
接口虽然比较牢固耐用,但感觉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想使用杜邦线那种常用接口的话,可以找个比较冷门小众的四线接口来用。非用USB母座不可的话,最好平时也找个东西堵上它。毕竟现在USB插口的电子设备太多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使用需求,不知道的人说不定还以为你这电池包还带有充电宝或者其他什么高级功能呢,来个大大咧咧的人随便一插就麻烦了!

网友H:
平衡充你这样电流有电小吧?没有主线的平衡充?链接插头不建议用USB,换个别的插口吧。

网友I:
危险性高,小心。

网友:
取材方便,但要注意使用安全!!!

网友:
用typeC口体积小一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口虽然比较牢固耐用,但感觉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想使用杜邦线那种常用接口的话,可以找个比较冷门小 ...

手电钻就只有自己在用,工具抚摸党,使用频率不高。大概率不会被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平衡充你这样电流有电小吧?没有主线的平衡充?链接插头不建议用USB,换个别的插口吧。 ...

电池容量不大,充电速度还可以,满足日常使用。

用的简易平衡充,没用外引平衡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危险性高,小心。

内部热缩管+热熔胶+硅橡胶做了绝缘,还是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