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sm2258xt +双贴 nw853 3CE开卡后容量只有120G

楼主(2022-06-02):
sm2258xt +双贴 nw853 3CE开卡后容量只有120G

网友A:
板子如果改成双通道就可以开满容,可惜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如果改成双通道就可以开满容,可惜我不会

问了一下,U盘没有跳线

网友:
CE/CH MAP前面的勾去掉还有指定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