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踏板摩托车改油电两用新能源

楼主(2022-06-02):
油价上9元了,加上不给无牌车加油,要从车上吸油出来用,麻烦,危险。
摩托车买菜,短途出行非常方便。
想把摩托车前轮子换成电动车驱动轮,加装控制器,60V锂电。
平时以电为主,无电时转油。
用油时,驱动前轮时,能不能把前轮发的电充到电池上。
前轮用电驱动,稳定性和安全会怎样。
还有,改前轮会破坏原车速计。
有那位懂车朋友请教下经验。

网友A:
  有这时间 成本   不如再弄辆电瓶车,有需要   上大单体电池 很猛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 成本   不如再弄辆电瓶车,有需要   上大单体电池 很猛的 ……

那他的摩托就废掉了

网友:
前轮驱动的电动车也有过但是很少, 前驱踏板的话重量都集中在后面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估计操控不怎么样.
动能回收的话需要控制器支持.
车速计可以用电动车电机的相线来测, 换电动车时速表表芯

不过感觉最硬核还是从后面动手,搞个中置电机油电混合

网友:
前驱可以是可以,但起步容易打滑,发电就别想了,不然后轮在发力,前轮却在制动,容易翻出,顶多减速的时候用前轮发电,动能回收

简单改造前后双驱动自行车 车体轻 动力足 自巡航 但无前刹车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
前驱的不行。别的不说,抓地力就不行,发动机加上人的体重,整体重心靠后,起步挠胎。折腾没意义啊,被查到不光没牌了,还是非法拼装改装。。得不偿失。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安全性是个问题,得先考虑。

网友:
摩托车前轮驱动感觉会影响操控吧,还不如套个牌到油站去加油

网友:
2轮也玩混动,想法不错。

网友:
拆除散热扇 改为电子扇 拆除发电机 改为无刷电机直驱主轴。主轴和曲轴增加离合装置 以切换电动和油动。完美 ! 就是工程量巨大

网友:
想法不错,实行有点困难啊

网友:
劝你别折腾,折腾到最后经济性还不如去买个二手的电动车了,安全性也大打折扣,前轮在起动的时候没有抓地力,容易打滑,减震因轮子变重效果变差,刹车的时候也因转动惯性容易侧滑。

网友:
不应该电机在后轮吗?装一个像自行车那样的链轮就不会带着发动机转了,不过没有了拖挡功能

网友:
好像以前见过弯梁车改过轮毂电机

网友:
以前想把50踏板改成电动车,计算一下,成本比买新车便宜不了多少,还是算了。最后150元卖掉了。

网友:
全新雅迪小车新国标,也不过1200元上下,何必去改摩托车??

网友:
没有人考虑到前刹车机构么?

网友:
如果是踏板车就比较麻烦,改造的地方比较多。

前驱不建议改,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太多了。

网友:
这个是想改油电混合吗?

网友:
必要时还可以前后两驱,超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