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激动!语音控制板lu-sr01如何优雅的控制风扇

楼主(2022-06-02):
网购几块语音板子,优点是可以离线语音且能自由修改唤醒词应答语,带8个io输出,现在想改装电风扇,一般方案是io驱动继电器,但是继电器体积大成本高,如果能直接接遥控板子上的按钮实现模拟按钮闭合进行控制,这样遥控功能可以保留,大神有没有办法除了继电器外,能否用三极管实现,值得注意的是遥控板子应该是高压未隔离,是否干扰语音版。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发一下语音模块和风扇线路板瞅瞅。家里的电器还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发一下语音模块和风扇线路板瞅瞅。家里的电器还真多啊!

晚点回去拍照,请大师多多指教,如果用继电器的话觉得大材小用了,毕竟遥控面板按钮短接电流非常小

网友B:
先看下按键是通过什么方式起作用的,再根据情况看用哪种方式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按键是通过什么方式起作用的,再根据情况看用哪种方式来代替。 ...

普通遥控风扇,按键是按下短接开关,设想用三极管导通模拟按下,三极管用语音模块io输出控制,关键是淘宝没有合适的三极管开关模块(小电流实惠的)卖,求指导

网友:
用IO口控制模拟开关替代按键开关最方便

网友:
在那里买的语音控制板?

网友C:
是LU-ASR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LU-ASR01吧

是啊,大师有跟遥控器一起控制的方案不

网友:
越来越厉害的科学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发一下语音模块和风扇线路板瞅瞅。家里的电器还真多啊!

如图能不能不用继电器,直接用语音板给电扇遥控板三极管一个io信号,直接控制遥控板,但是电扇遥控板是非隔离电源,会不会有干扰和危险

网友D:
能不能用光偶摸拟继电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光偶摸拟继电器用

大师具体说说

网友D:
我是小白都算不上,
只是设想将光偶当固态继电器用,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小白都算不上,
只是设想将光偶当固态继电器用,不知道行不行

经研究,可以,语音板子io输出舵机信号,经光耦,可以模拟按下面板开关

网友:
有种工控用的所谓放大板,就是放大PLC输出带载能力的,你这个应该可以用

网友:
貌似语音控制对环境有所要求吧?一是不能有干扰音源(例如在房间里播放音乐、看电影电视、或者他人在聊天说话),二是不能距离语音板的话筒太远。是否好用、是否能扛干扰,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发一下语音模块和风扇线路板瞅瞅。家里的电器还真多啊!

用于语音板子输出io3.3v小电流控制电器遥控面板按钮,高电平时候相当于面板按钮短接,用哪种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改的,发一下语音模块和风扇线路板瞅瞅。家里的电器还真多啊!

光耦电流小,但是控制模拟按钮按下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