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电充电器维修的问题

楼主(2022-06-02):
一个直接冲手电的4.2v充电器

开始是灯不亮没有输出的,万用表量到13001开关管没有输出,以为是开关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然后查了半天才发现s9014两脚电阻变成30欧了,换了一个好了,灯亮了,但是量了下电压怎么才3.75v了呢?是s9014不一样导致的吗?原先的c331的,换上去的最后一个字是2,前面的看不清

网友A:
输出采样电阻不行了?

网友B:
山寨到这个程度了   还折腾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采样电阻不行了?

量了下2.2欧,其他电阻好像也正常

网友C:
干脆买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到这个程度了   还折腾啥啊

看一下能不能修好,学下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买一个新的

有几个了,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能不能修好,学下技术

学技术也不能学太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到这个程度了   还折腾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到这个程度了   还折腾啥啊

它一直就是这样的。简约风格的。

网友D:
艺不压身山寨也一样楼主修的充电器修好了吗

网友:
这货没必要修了,学技术的除外。

网友E:
这么闲要学修电源。学技术先学会画图纸。来来来把线路图弄个出来。

网友:
绳命就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艺不压身山寨也一样楼主修的充电器修好了吗

没,不知道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闲要学修电源。学技术先学会画图纸。来来来把线路图弄个出来。

到底是哪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F:
检查稳压管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稳压管是否正常

边边这里还有个稳压管,量了3v

楼主:
稳压器3v边边这里没拍到

网友:
半桥整流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