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低档电动牙刷,改成小电钻

楼主(2022-06-02):
看到拆低档电动牙刷,改成小电磨这个帖子,想起也弄过一个,找了几张照片炒个作业
拆低档电动牙刷,改成小电钻
很久了,现在才想起来写个东西,糊弄点M币。呵呵
低档电动牙刷,就是这个,连牌子都没有

用两7号电池,不好用,换成锂电用了一阵子,遗弃了.....

前端切除,手动扩孔,斜了.........

原来的泄水孔刚好用来上紧内六角螺丝,换钻头时用来卡轴

成本很高的三爪钻头夹,挑便宜的,结果不是随便夹就能同心,要耐心调整

红包抵挡一下就比较不心疼

小电机力矩是不够的,做这个只是给电路板打孔,还有塑料件,1mm,手感刚刚好

抄结尾:整完收工,从此没有电动牙刷。

网友A:
其实将装刷头的凸出部分切掉并打磨圆滑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大夹多大钻头

网友:
看来数码论坛里面每个人都缺一把小电钻,小电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扭力,做好可能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夹多大钻头

0.5------------3.2

网友:
这个夹头哪里买的。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没劲,还是用550电机

网友:
力矩太小了,就是乐乐了。

网友:
看着到是很精致,扭矩太小了。

网友:
就是做了个小玩具

网友:
我之前用电吹风电机做过,用的笔记本电源加一个3块5的pwm调速模块,一套电磨夹头7块5,转速挺高,就是同心度不咋地。
然后就是一直心心念楼主的这种夹头,太贵,有点舍不得,后来某天看到有单独的头子卖,5块多,刚好有红包,赶紧撸了一个,只是这丝口多大有些迷糊,买了一个公制的,和我的配起来感觉有些松,同心度还那样。头子体积与电机比起来感觉有些大,不太协调。
后来又看到别人晒小电磨,返现后才12块左右,顿时感觉不好了,自己diy的成本都不止这个价,还要另买配件,他这个还送25件套。
然而我找不到车,后来聚划算刚好有10几元的红包,于是就买了最便宜美X特,19块9送25件套,快递里也没有返现的单子,不过客服给我留言说他们刚好搞活动,拍几张图片加一段视频,会给8元红包。我忍了半个月才评论的,其实是我不敢拆快递,那时候刚好是上海疫情爆发期,前期上海管控不严,这快递就是那时候发的,生平第一次好评返现,一次好评,一次追评,没想到客服给我发了2个红包,一共16元。这次3块9买个玩具挺值的,装上和楼主一样夹头对于1mm的钻头同心度不能一部到位,得调。

网友:
挺好玩。别吃灰就好。

网友:
我也想糊弄M币了,做了好多东西,都没发过,我算是注册的元老,发帖的新手,论坛新政策打击的就是我这些人

网友:
看你的帖子,俺都想把俺的手电钻改成电动牙刷了

网友:
用处不大,补字数

网友:
扭矩太小了。

网友:
废旧的电动牙刷可以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将装刷头的凸出部分切掉并打磨圆滑一点就可以了~

夹头是采用什么样的,连接方式如何处理。

网友:
D个电磨,电机好找,就是夹头不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