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不懂就问,200M的示波器配100m的探头可以正常用吗?

楼主(2022-06-02):
如题,200M的示波器配100m的探头可以正常用吗?会完全没法用,还是可以相当于一个100M的机器使用?
新手不懂,求教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观察的波形别超过探头的频率就行!

网友B:
相当于100M吧。超过100M,波形就变形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100M吧。超过100M,波形就变形严重了。

可以可以,200兆探头太贵了,那我整俩100兆的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观察的波形别超过探头的频率就行!

一般100兆够用了吧,够用我就整个100兆了

网友C:
也可以自己DIY一下,就赚翻了
这个像是长安面包车上高速,跑是没问题,只是跑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自己DIY一下,就赚翻了
这个像是长安面包车上高速,跑是没问题,只是跑不快。 ...

啊。。其实示波器还不会用呢,恐怕是要翻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自己DIY一下,就赚翻了
这个像是长安面包车上高速,跑是没问题,只是跑不快。 ...

高频探头不简单,里面有电阻电容电感要匹配,还有屏蔽。做不好就是废品。

网友:
超过100M,波形就变形严重了

网友:
相当于100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探头不简单,里面有电阻电容电感要匹配,还有屏蔽。做不好就是废品。 ...

看起来结构很简单,其实技术含量非常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其实示波器还不会用呢,恐怕是要翻车的

一直不学,就永远不会用呀,没事。

网友E:
能正常使用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正常使用就用吧。

我是买了个二手200m示波器,没有探头,所以在想买100兆的还是200兆的,价格相差还挺多,然后也不确定能不能用,所以来问的

网友F:
可以使用,探头的带宽会限制示波器最高带宽,主要影响是实际测量频率,100M带宽按照定理可以准确应用于测量≤25Mhz的场景使用,实际使用中无论是维修还是做研发,严谨角度,只要涉及频率不超过25Mhz以上,就可以准确测量

网友:
200m带宽示波器配的探头要超过200m,整体带宽才能达到200m

网友:
100M探头输入电容大  观察高频的波形  Setting time 上升沿较高速探头会变缓,如果是精确的时域测量稍有影响,普通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按照探头的频率使用。方波调整一下探头电容,上升沿和下降沿平直就行。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探头的带宽会限制示波器最高带宽,主要影响是实际测量频率,100M带宽按照定理可以准确应用于测量 ...

我弄了个25M带宽的普源DS1022c,刷机成DS1102E,用100M探头测100M的有源晶振一样能看到波形,就是有点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