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一个我的主力表优利德UT890D说明书上并没有写的一些参数和特点

楼主(2022-06-02):
1:用万用表的6V挡位,测量一节18650动力电池显显示3.649v,然后切换到60v挡位,发现显示3.64 3.65来回跳(如果6v挡结果3.640~3.648则60v挡可以稳定3.64v) ,由此可以得出进位发生在未显示数字为9时,进位并不是四舍五入的算法。6v挡位极限情况下,如果最后一位mv位3秒没发生变化,则整个读数就不会变化了(偶尔情况最后一位会维持2秒不变然后跳动到最后的稳定值)。
2:这个万用表虽然是设计的用9v电池,但是我用可调电源测试最低工作电压,发现最低2.26v可以正常测量,此时背光失效,蜂鸣声变小,并且不影响精度,测电压末位数几乎没有飘移,再低0.01v则屏幕乱闪无法使用。所以我平时只用了1节废旧锂电池供电(背光正常,蜂鸣声不刺耳)。
3:二极管挡位开路电压3.22v4:有一次不小心用电流挡(以为已经切换成了电压挡)测了一节锂电池正负极,烧了原装630mA保险丝,换了保险丝之后没发现异常,看来保护做得还可以。
4:电流挡内阻(不含保险丝,630mA保险丝内阻大约0.2欧):20A没仪器测不准,600、60mA挡内阻1欧,6mA挡内阻100欧,60uA挡1000欧(没有600uA挡),由此可见60mA和60uA挡最大压降只有60mV 比其他挡位的600mV低,对被测电路影响更小。
5:自动关机耗电电流7.09uA
6:万用表待机电流,电压电阻电流挡大概3.4~3.2mA。用它测量电流电压电阻时,工作电流与待机电流相差不大7:用手机慢动作视频功能测试万用表屏幕电压挡测量突变电压时的的刷新速度,发现平均5秒刷新一次,快的时候0.15秒就刷新一次屏幕,慢的时候0.25秒刷新一次。在此期间发现万用表电压档内部似乎类似一个电容(显示电压不是突然变化的),有充电的过程,用慢动作视频逐帧播放,电压是经过一定时间上升到稳态的

还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测待机功耗时这个万用表有个奇怪的特性:开机之后在Hz挡停留0.几秒以上,再切换到其他档位,待机功耗会从3.2~3.4mA陡然降低到1.1~1.3mA(其余感觉一切功能正常),关机再开机待机电流又变成原来的3.2~3.4mA了。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你这观察的过于细致了吧  哈哈

网友:
研究得真细致,佩服啊!

网友:
不道咋回事啊

网友A:
木有图吗? 9V的应该是老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图吗? 9V的应该是老版本的吧?

我的是ut890D不是D+,c之类的,ut890d也有其他电池规格吗?

网友:
0660的表似乎有个特点,似乎要有充电过程,第一次插入电池测量电压和电阻都有点偏低,关机一下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0660都是这样的,不过这都瑕不掩瑜,平民神器,超过150元的0660真的就没啥必要了,像我一样买了一些高价0660的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