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台湾产松下SR-A170随身听拆机-补充电容容量和皮带对折长度

楼主(2022-06-0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586-1-1.html

台湾产松下SR-A170随身听拆机-补充电容容量和皮带对折长度,回复上传图片只能链接,再开一贴

楼主:
手绘,字写得有伤大雅,轻点喷!

网友:
这个图应该调整好再传

网友:
我也画不好直线

楼主:
前面的帖已经发了,估计是缓存的问题,没有出来图片,所以又单独来一张,这机器已经换了0.7的皮带,忘记量长度了,声音还比较稳。

网友A(2023-10-25):
什么意思?不是拆机乐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拆机乐园吗?

拆了,手绘的焊接线的位置,怕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