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词定位0660,UT195E,18B PRO,61B+

楼主(2022-06-02):
1.这个芯片好像是2012年开始销售的

2.这个芯片简直就是一个词能形容"阿斗”

3.优利德花了那么大的辅助,UT195E,UT18B PRO,UT191T,UT61B+国产0660四大金刚系列

4.从200元价位到600元价位都有,而且优利德为期搭配了单片机来提升速度,

5.所有功能锁死,EPPROM里面可以修改,但是改了之后不生效,想添加温度选项,改9999,门都没有,就是为了线性和稳定

6.结果呢,和我刚买到的AS58D差不多,

7.不过说“阿斗”也是有有点的,司马家族那么残忍,不讲规则,居然能让阿斗活到老,是0660这个阿斗花活比较多,能改9999,功能超多
外挂其他东西也可以很多,能自行校准,精度不错

网友:
这么多表送坛友吧

网友A:
第5条说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5条说的不对吧

忘记加上前缀了,是优利德的几个高端0660外挂单片机锁死了功能,改了之后不生效,会出现测量超电压的显示,其他的随便改

网友B:
0660芯片速度太慢,哪怕是手动电阻档,也慢。。。

网友:
ut139b 成功改6字

网友:
怎么我什么都没干。M币唰唰的掉

网友:
表多了,会不会有表吃灰?

网友(2022-09-13):
UT139B改6000、9999字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60芯片速度太慢,哪怕是手动电阻档,也慢。。。

我的ut890c+手动电阻档速度还可以,比7106芯片的快

网友C:
新优利德0660只是个模拟前端了,功能都是单片机锁死了,一般人想改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优利德0660只是个模拟前端了,功能都是单片机锁死了,一般人想改门都没有。 ...

1.我试过了,都锁死了,从UT139E开始,只要是外挂单片机的都锁死了,因为这些我都有,
2.这之中最奇怪的就算UT139E,外挂了HY11P14也锁死了,优利德真是狠啊,其他家的HY11P14的么有锁死
3.请问一下张老板,优利德的那些高端的0660只能算是上一代设计了,我看新一代的0660无论是众仪还是优利德都喜欢外挂基准了,是不是这样的精度更高
4.上天在Q群里面看到一个伙计,自己DIY了一个0660,居然是60000计数的,我的个妈呀,从100MV到600MV居然一字不差,我当时就震惊了,但是么有看到板子全貌,只看到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试过了,都锁死了,从UT139E开始,只要是外挂单片机的都锁死了,因为这些我都有,
2.这之中最奇怪的 ...

台湾原厂是12P66,手册上这家伙号称24bit的ADC,60000字原理上可行,要做很多的过采样计算,它脑子又很小,所以应该会很慢,20000字的尾字稳定都需要很慢长的过程。没有上一代的说法,设计优秀也够用,万用表又没什么升级需求,就一直用了。优利德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单片机除了增加耗电没感到有什么用,可能是和华大有合作吧,强塞个东西进去,上市了,也许是投资方要求,资本运作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可能外挂的5毛基准比它自带的在一定温度内更稳定吧。
对了,国内也有仿0660芯片的,据玩精度的说线性不如台产的,反正搞创新,芯片国产化基本都是抄作业、更便宜、要国家补贴,你懂的

网友C:
国产芯片的路很难走的,外围太优秀了,能抄作业先活下去就不错了。华为不也在抄作业,理解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芯片的路很难走的,外围太优秀了,能抄作业先活下去就不错了。华为不也在抄作业,理解万岁 ...

1.抄有什么不好,一些芯片无数个专利,一个专利一下搞个20年,其他人还玩个毛啊
2.专利5年,要说抄的话还是有点过分的,但是现在专利20年,不抄才是傻子呢
3.国产的线性不好是不是抄的时候把没有解决的0660 BUG也给抄进去了,1106不是修正了BUG上9999的时候MV档位不会错乱了吗
4.0660也有抄的了,我还是真不懂,我猜会不会有2中可能,一种是;众仪的子品牌安能那些牛屎封装的,振荡器和主控一起封装的东西,第二种,还有可能是最近一些优利德无字TOSP硬封主控
5.万用表的主控真是迭代太慢了,真是慢的可怕,除了承永这个厂家又是整天鸡血的魔改自己的主控,乱七八糟的
6.不知道说啥了,期待您的新表开箱拆解吧,哈哈哈!!!

网友:
福禄克也是单片机加其它芯片啊,用万用表专用芯片都是低端型号,像什么15/17  101之类的,而且福禄克现在用定制芯片的比例越来越少了。用其他厂家成熟芯片性价比更高。
国产有些表之所以用0660+单片机,主要是0660也不是啥功能都有,功能开发不如单片机灵活,其次0660便宜啊,成品表都能做到二三十块钱,可见芯片有多便宜,而且0660一个芯片能代替好多个外围芯片,比如,你不需要单独的ADC芯片,也不需要真有效值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抄有什么不好,一些芯片无数个专利,一个专利一下搞个20年,其他人还玩个毛啊
2.专利5年,要说抄的话还 ...

表没什么好玩的了,我现在淘了2个UT139C二手主控坏的,50一个 返厂换了芯片,超个频已经满足需求了,这表做工相当不错,屏字又大,无欲无求躺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没什么好玩的了,我现在淘了2个UT139C二手主控坏的,50一个 返厂换了芯片,超个频已经满足需求 ...

我的乖乖,隐藏的够深啊,您就是那个色色,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