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开了很多槽孔的板子如何过嘉立创的自动审核

楼主(2022-06-02):
做了一块5×5cm风扇的散热板子,拼了4块,开了很多槽孔,在嘉立创下单显示“等待审核”,以我的经验,审核很有可能通不过,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估计这个不上人工审核 肯定能过,
上人工审核 可能会很低概率会说你拼版

看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
没办法,做成单的应该可以过

网友A:
整版覆铜,分隔线去掉就是一个整体了,文件名再改成4风扇背板

网友:
把槽开的窄一点就行,我做过,我开的是2mm槽

网友:
这并不是用来分割拼版的槽,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的风扇pcb罩做成了地漏的样子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边框超过一定长度就会要人工审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边框超过一定长度就会要人工审核了

对,现在稍微大点的板子都是要人工审核,即便是个非常简单的。5*5这么大的就直接过。

楼主:
谢谢各位,系统审核没过,感觉嘉立创判断是否拼版的标准就是曹孔的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系统审核没过,感觉嘉立创判断是否拼版的标准就是曹孔的多少。 ...

现在有面板打样券,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版覆铜,分隔线去掉就是一个整体了,文件名再改成4风扇背板

还是这个靠谱,把十字的白丝印去掉,让他以为是一个整体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铝基板都要审核,槽孔多也会审核

网友:
各块板上加上连线,跨板装上元件,比较好过。

网友C:
我感兴趣的是EDM500W,
如果电压采用60V的话,加工电流要达到8A多,
这样的火花机应该达到了很专业的水准了。
非常期待楼主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兴趣的是EDM500W,
如果电压采用60V的话,加工电流要达到8A多,
这样的火花机应该达到了很专业的水准了 ...

500w是瞎写的,意思是使用500w的电炉丝截成4段作为限流电阻,可不是火花机功率是500w。
前一阵子,看了你的帖子,重燃激情,做了台rc放电的火花机,步进电机给进,现在的成果是2mm白钢车刀用3mm铜棒,4分钟内打穿。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w是瞎写的,意思是使用500w的电炉丝截成4段作为限流电阻,可不是火花机功率是500w。
前一阵子,看了你 ...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也曾经采用电炉丝作为限流电阻,
因为电炉丝的体积比大功率电阻要小巧一些,
但是感觉电炉丝的温度比珐琅电阻要高很多,
所以后来又改回采用大功率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也曾经采用电炉丝作为限流电阻,
因为电炉丝的体积比大功率电阻要小巧一些,

这个板子就是将电炉丝嵌在槽孔里,放在风扇背面,直接抽风散热。